各位给自行车换过轮胎么?换轮胎是不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

楼主(2024-09-02):
不带变速的自行车换轮胎是不是要容易很多?

带变速的,不小心是不是能把变速轮组搞坏
给自行车换轮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购置哪些工具呢?

网友:
看你的车高级不高级,如果2000起步的,建议哪买的去哪保养。如果非得自己换,必须专业拔胎工具,塑料撬棒一应俱全的买来,因为不小心刮花轮圈,都会心疼一阵子。

网友:
齿轮组没有这么容易坏,放心大胆的拆,家庭常用工具就行,平口、十字、死口、活口、钳子、锤子.

网友:
没更换过,直接买新车

网友:
小时候换过   超级简单那种

网友:
给自行车换过,很简单,轮子拆掉就行,都不用撬棒,电动车麻烦点,很紧,很容易刮花轮毂.

网友:
现在的自行车胎都是钢丝胎,徒手轻易更换,啥工具都不用~早年的檐口胎才需要2把一字起子。

网友:
不自己换下怎么知道,换过就知道了没有那么难。

网友A:
街边修车店内外带40元。

网友:
先到自行车摊去看半天。再决定是不是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街边修车店内外带40元。

现在很少看到修自行车的了,疫情之前我家附近的菜市场还有个修车铺子,疫情之后那就成了早餐店了

网友:
网上买的轮胎一般带工具

网友:
换过就知道了没有那么难。

网友:
纯粹的机械,拆时多拍几张,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差的,还不如去找个修车摊换一下,我头次自己拆,把内胎戳破了

网友:
会得不难,另外无论什么样的,不小心都可能弄坏,小心也有可能弄坏

网友:
以我的经验能力一把活动扳手就搞定了,动手能力差点的建议去修自行车的地方换也就十几二十元

网友B:
非常简单,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自己补胎和换胎,一把扳手加两个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自己补胎和换胎,一把扳手加两个螺丝刀 ...

你经常在户外骑车么,为何要经常换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经常在户外骑车么,为何要经常换胎

以前骑自行车跑长途,路上会扎胎,就要自己补,如果补的次数多了,就得换外胎,不跑长途,在家门口骑,时间长了,外胎也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