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降噪耳机的性价比比较高,要求带降噪功能?

楼主(2024-09-02):
多多上10多元的降噪耳机,好像没降噪功能,

戴着还是能听到公交噪音,
哪款耳机可以把噪音抵消掉呢

要求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红米降噪耳机,两三百

网友:
主动降噪才算降噪

网友A:
有个绿联的,我正用t6好像,40分贝,闲鱼60元左右
红米buds 6 lite,科学捡漏那边89.9元,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绿联的,我正用t6好像,40分贝,闲鱼60元左右
红米buds 6 lite,科学捡漏那边89.9元,也可以的 ...

戴着能把外接噪音屏蔽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戴着能把外接噪音屏蔽掉么?

不能,因为音量这东西,按照分贝来的,说是达到40分贝降噪,就是低于40分贝的,多少能奖个20到30,完全听不到很难的
但是对于那种规律噪音,发动机,发电机这类的,就很明显能降低了
头戴式的会更好,但是贵,入耳式的多少差点,价格便宜,我推荐入耳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音量这东西,按照分贝来的,说是达到40分贝降噪,就是低于40分贝的,多少能奖个20到30,完全听 ...

在车上戴着它,不播放,也能降低发动机声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车上戴着它,不播放,也能降低发动机声音么?

可以的,多少都能降一些,苹果那边肯定多些,好像50还是60?
国产降噪的有的38,有的40,没有具体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多少都能降一些,苹果那边肯定多些,好像50还是60?
国产降噪的有的38,有的40,没有具体研究过 ...

不播放,也能发出可以抵消噪音的声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播放,也能发出可以抵消噪音的声音么?

可以的
紫薯布丁

网友:
博士耳机降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