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L-05C小型超声波清洗机电路图求助

楼主(2024-09-02):
谁有TL-05C小型超声波清洗机电路图?

网友:
上个拆机图啊,都不知道啥东西的

网友A:
检查一下陶瓷片,陶瓷驱动板

网友:
这个主要是那个大功率的陶瓷片容易或者掉下来。

楼主:
回家拍了图发上来,各位稍等

楼主:
图来了,大家看看

网友B:
自己画吧

不是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吧

不是太复杂

两个管子烧了,和管子连一起的两个2W 120欧电阻,两个2W 1欧电阻烧了,换件后不能正常工作,查不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陶瓷片,陶瓷驱动板

这个没问题

网友C(2025-05-05):
引用 楼主:
两个管子烧了,和管子连一起的两个2W 120欧电阻,两个2W 1欧电阻烧了,换件后不能正常工作,查不出原因 ...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没修好,换的管子跟电阻,设置控制都正常就是不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没修好,换的管子跟电阻,设置控制都正常就是不震

CBB电容,继电器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