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SD固态硬盘不识别量产修复(附开卡密码及软件)

楼主(2024-09-02):
故障现象:SSD插到电脑上识别不出硬盘(磁盘管理识别不出来),但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检索到一个USB设备。

固态硬盘正面

固态硬盘背面

主控芯片为SM2258XT-G-AB

存储颗粒为三星KLUCG4J1CB-B0B1,是14nm的2D MLC颗粒

丝印CDCB的芯片型号为SUN3430即GX3430

丝印S2CA1芯片型号为RS3402

设备管理器里能检索到USB设备"Colorful SL300 120GB USB Device"

开卡前用Crystal Diskinfo查看固态硬盘状况

开卡过程:
1、用尖头镊子短接ROM的触点,然后接电,可以进入开卡前的“刷机模式”
2、打开开卡工具,会查询到一个1024M的设备,如果找不到点一下右边的"scan driver"
3、选择“Parameter”即参数,对设置进行修改,点击“Edit Config”即编辑配置,这里会要求输入密码,密码是2个空格。
4、选择SSD的类型,如果不清楚可以点击"Auto"
5、设置好“Parameter”项参数,返回到主界面点"start"开始开卡,完成后,显示绿色圆圈标识,
6、用分区精灵正常分区格式化或者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选择“管理”,对该盘进行格式化,电脑就能正常识别SSD的固态硬盘。

开卡后用Crystal Diskinfo查看固态硬盘状况

在开卡工具上点击第一个“N”字标识查看颗粒ID,ID为EC, 3A, 94, 43, A4, CA

附:七彩虹SSD三星颗粒开卡工具为SM2258XT_SS14_PKGQ1115A_FWQ1107A0(注意必须是SM2258XT+三星SS14版本,不是SSV4版本)

网友A:
这玩意是打胶了吗

网友:
很具专业性,膜拜大神

网友:
这种颗粒的盘能跑多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打胶了吗

这款七彩虹SSD采用三星颗粒,确实是打胶了。

网友:
做工超前打胶加固,开卡过程比较详细,收藏备用

网友:
我也有两张这个七彩虹 SL300的硬盘 目前没怎么用  标记一下

网友:
有没有顺便把温度锁定40度的沟改掉?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换盘吧,毕竟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这个盘怎么感觉在开玩笑

网友:
120g的盘不值得折腾了吧

网友:
58xt+三星UFS开nand定义的盘,有未打胶的版本,由于ufs焊点比较小,颗粒特别容易虚焊。
你这个打胶版本不知道有没有虚焊的通病,理论上会好很多,不过坏过的盘重新开卡,建议跑下rdt再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是用手机的颗粒来做的固态吧。

网友:
有个160G的相同SSD,先收藏备用

网友B:
好坑,压缩图片不小心点了一下没下载扣了55家元(点了图片左键没放,默认变成了图片下载),然后刷新了一下又扣了55家元,110家元没了,软件还没下载,没天理啊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B:
好坑,压缩图片不小心点了一下没下载扣了55家元(点了图片左键没放,默认变成了图片下载),然后刷 ...

网友:
楼主大善,直接送开卡工具了

网友:
学习了 刚好试试  我手上有一个其他品牌的 不知道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