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扇太轻,底部怎么配重?

楼主(2024-09-02):
底部没有配重,容易倒!装铁块容易生锈,石板不好钻孔!

网友:
网上搜落地扇底座加重、、、

网友:
水泥加沙子应该可以

网友:
水泥或者砖块,绑水桶、水瓶?或者降低风扇的高度?

网友:
加2个砖块就行

网友A:
一般都是水泥块配重。网上看看 有没有卖

网友:
沙子调到黑色环氧树脂里灌封,最后表面再盖一层纯环氧树脂,塑料加强杆里穿铁丝加固,防止固化的环氧树脂掉下来!

网友:
个人建议,落地扇还是要买品牌货,品牌货不存在这些问题,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
什么品牌风扇,居然配重都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水泥块配重。网上看看 有没有卖

废品店去转一转   老板应该不会要钱  那玩意他仍还得仍远点

网友:
自己在下方做灌些水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品店去转一转   老板应该不会要钱  那玩意他仍还得仍远点

是,很多落地的东西都有那玩意。家里一个宜家的落地台灯。下面就是一个水泥配重块。

网友:
找一个衣店里面模特脚下的玻璃底座,非常稳固。

网友:
用大块的磁铁去别人建房子的沙子里面吸取足够的铁沙,加入到水泥中搅拌,浇灌到底座背面,比用沙子的好使。

网友:
自己做一个水泥配重

网友:
你需要一个这东西

网友:
你不会把水泥配重扔了吧

网友:
买几个吸盘套上做脚。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转一转。如果你有精力搞的话,工业电动缝纫机的面板是很好的底板材料。你们那周围服装厂多的话可以去找别人要一点或者是捡别人扔掉的。不过那玩意很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