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空气开关

楼主(2024-09-02):
拆解空气开关C40  2p型号的一个,因为触点氧化电阻增大,电流大,加剧氧化,最终发热空开寿终正寝。看来细节还要注意,特别是密闭性,和触点金属是贴合,增加面积,减小电阻。

网友A:
零线火线的电流不应该相等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模具上面有CHNT字样

网友:
出点烧成这样确实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上面有CHNT字样

厉害,千里眼啊

网友:
感谢拆解,终于知道里面的构造了

网友:
因为触点氧化电阻增大,电流大,加剧氧化,最终发热空开寿终正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火线的电流不应该相等吗?

谁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上面有CHNT字样

你眼神真好。品牌不错,不抹黑。家里有个储水热熔器,估计负载大。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