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品牌硬盘录像机导致硬盘C7数据告警,有办法清除掉吗?

楼主(2024-09-02):
公司拆回来几块故障盘,电脑能读,快扫也全绿,就是c7告警,能不能清除掉?当作存储盘用这个c7影响硬盘性能吗?
4T 8T的都是这个毛病。

下图这种银河系列的温度贼高,待机温度都烫手。软件现实温度不到40,实际得得五六十度。

网友A:
C7不影响吧。换个好的数据线

网友:
不是C5,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不影响吧。换个好的数据线

应该是硬盘录像机有问题。导致这个c7异常。用在电脑上以后不增加就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硬盘录像机有问题。导致这个c7异常。用在电脑上以后不增加就没事吧 ...

没事。就是数据线或者接口问题。我之前一个新硬盘就是这个报警。后来一直正常用了好多年。

网友B:
C7这个告警好像是数据线传输质量不好

网友C:
C7不影响,但是好像也没办法清除,其实也不算是故障,可能是录像机的数据线或者接口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7不影响,但是好像也没办法清除,其实也不算是故障,可能是录像机的数据线或者接口有点问题。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这个告警好像是数据线传输质量不好

应该是硬盘录像机问题。

网友:
温度这么高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银河随便造,性能够用

网友:
硬件问题清除了问题依旧在,软件问题清不清除都不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没事有事拿个软件扫一遍。

网友D:
这个不会丢数据,只要计数不增加就没问题,算不上故障。

如果有做数据恢复的大神朋友就可以免费清除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会丢数据,只要计数不增加就没问题,算不上故障。

如果有做数据恢复的大神朋友就可以免费清除这个数 ...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我的新硬盘因为用了硬盘盒也出现c7 计数,看着这个警告确实扎眼难受。后来想想反正硬盘自己使用又不出售,既然知道不会丢数据也不影响使用就不难受了,数码产品有损耗正常。

网友:
我有块西数红盘放nas里,偶然一次发现c7有100多数据,后面把蜗牛自带的sata线都换了,这个数据没在变化,不过之前使用时候也没发生过蓝屏或者什么问题,既然是数据线导致的错误,我的理解里应该会有什么东西出错,然而实际却没有,上一次看到这个c7有数据还是ide的年代,也是换数据线了事,难道win的容错机制这么强?

网友:
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