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充电式多功能食物料理机JY-snj01

楼主(2024-09-02):
前些日子吃饺子,把网购的料理机拿出来准备打蒜末,结果悲剧了,大蒜没有料理碎,料理机罢工了,还以为是没有电了,上充电线一会儿转灯充电完成,结果还是转不动,那就拆开看看吧,这一拆才发现是点动开关按下去起不来了,赶紧找个换上,恢复原样以后能空转就是打不动大蒜,看看铭牌还号称30W,大家看看拆修图吧。

网友A:
这大电流开关竟然用按钮开关,一颗MOS管也舍不得
下次用还会烧

网友B:
用手动的拉蒜器

网友C:
这种玩具,买来也是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电流开关竟然用按钮开关,一颗MOS管也舍不得
下次用还会烧

是的,有同感!

网友:
这电机跟玩具似的,能有劲吗?

网友:
全都是塑料件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动的拉蒜器

感觉还没有手动的耐用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玩具,买来也是浪费钱

不到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

网友:
还是手动拉蒜器方便,不用操心电机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种按钮开关是用在信号电路中的,怎么用到电机的动力电路中了,难得一见。不用MOS驱动,最起码也得用动力型的按钮开关

网友D:
肯定有MOS管的,电机没有问题,再加一节电池试一下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接触不良一直是痛点

网友:
还是用蒜锤砸的比较好吃,检查一下电机和齿轮

网友:
做工太差了不如我这个,我的好歹有个mos,上面还有电池保护IC。
刚量了一下电池内阻75毫欧,可能用的多了内阻有点大。捡来的东西只有半个机身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就是一个揸碎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MOS管的,电机没有问题,再加一节电池试一下

没有MOS管,倒是有一片集成块,可能是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
买个插电的也就不到100块,比这玩意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