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的无刷电动螺丝刀 自锁坏了,找到问题了,可又没啥办法修理。。。

楼主(2024-09-02):
现在现象是 拧紧夹头的时候,要转半圈左右才锁死,才能拧紧夹住钻头,不然就像拧手电钻的夹头那样,随意转。

因为好多人都拆过了,我就不拍照了。

昨晚,从头到尾全拆了,发现问题了,下面这个我不知道啥名的钢圈 裂了。

网友A:
得拆开看看,如果有配件直接换,会比较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拆开看看,如果有配件直接换,会比较简单一点。

问题是我没处理过这种自锁的,以前一直用的都挺好的,最近发现要拧半圈才卡住不转。

楼主:
不知道看哪里,怎么样是正常的,怎么是不正常的 不知道啊

网友:
估计是卡位亏损或者不到位了吧

网友B:
换个夹头啊,可以换司马牌的

网友:
直接换个卡头

网友:
直接换个卡头或凑合用

网友:
看半天,好像是夹头坏了,用铸工胶试试,不行换个夹头,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夹头啊,可以换司马牌的

不是钻夹坏了,是里面那个自锁坏了,这个环里面是一个带3个平面的圆轴,有3个钢柱和行星减速器连接。闭口圆环变开口环了。。。

网友:
厂里也有一个和你的情况一样,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