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这个XB3303A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应用的这两个电路有何区别?

楼主(2024-09-02):
如图,设计时抄了一个人的,忘了抄的谁的了,用了很久了,结果一看数据手册,那个R1电阻的位置居然错的离谱,

所以想问问大神们,这个错误对电路有啥影响?
在锂聚合物电池上好像没啥感觉,换成18650锂离子,感觉就是用TP4054充不满电。

网友:
哪里错了?R1一端连接电池正极,另外一头输入芯片,是芯片的工作电压而已,保护是控制一脚VM的通断

网友:
BAT+和CHANGE+是短接的,而不是通过1k到芯片的VDD这里。

网友:
对比的看了一下,只是R1阻值不一样,没错啊。

网友:
没错啊,3脚和1脚不连接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是啊,仔细看了一下没错了。谢谢各位大神。
那1K电阻和100欧的电阻应该也没区别吧?打了厂商的电话,都没人听的。

网友:
不要用1K,就用100欧

网友:
1K和100会不会影响内部开关管的导通电阻,还是100欧放心点

网友:
必须加保护片

网友A:
用1K电阻在C1漏电不算芯片典型电流为2.8ua的情况工作压降是2.8mv,就是说原本4.250V过压保护变成4.2528V,原本2.500V的欠压保护变成2.5028V.所以实际毛事木有,这个电压误差绝对比芯片本身误差小的多.用1K电阻也不会造成保护IC工作异常,但前提是叠层电容C1不要明显漏电,IC实际工作电流不要数量级增加.

网友:
第一张图没错 BAT+ BAT- 分别接电池正负极 BAT+ GND 接电源正负极 这颗芯片相当于一个受控制的NMOS 放在电池下面 即BAT-与GND之间来保护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K电阻在C1漏电不算芯片典型电流为2.8ua的情况工作压降是2.8mv,就是说原本4.250V过压保护变成4.2528V,原 ...

高手,谢谢专业解读。

楼主:
大家都说这个电路没问题,为啥18650单节锂离子为啥充不满电呢?就这么个完整简单电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这个电路没问题,为啥18650单节锂离子为啥充不满电呢?就这么个完整简单电路啊。

...

充不满电可以检查U1输出电压和U2的VM状态,这样就确定是充电IC的误差还是保护IC的误差.具体说充不满是电压多少?超过4.15V就不要纠结,满4.2V不会多很多电量并且电池会有更多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不满电可以检查U1输出电压和U2的VM状态,这样就确定是充电IC的误差还是保护IC的误差.具体说充不满是电压 ...

大神,差那么一点我就不纠结了,是差很多,锂聚合物电池却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