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麦科信(Micsig)示波器系统升级与增加功能选件教程

楼主(2024-09-02):
  麦科信(Micsig)致力于持续推动示波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我们通过定期发布软件更新,确保您的示波器不仅性能卓越,而且功能全面。为了实现功能版本更新,保持您的示波器处于最佳状态,进行系统升级是必要的步骤。本教程将引导您通过简单的步骤完成示波器的系统升级,并介绍如何添加额外的功能选件。

  联网系统升级准备
  要升级前,确保您的示波器能够正常连接到网络。我们推荐使用有线LAN连接,更加稳定和高速。如果您的示波器不支持有线连接,或者您想用更加灵活的连接方式,无线Wi-Fi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那些没有内置网络接口的示波器,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使用USB无线网卡/USB转LAN网卡。让您的示波器能够快速联网,享受最新的软件更新,从而提升您的工作效率和示波器的性能。

  下表展示麦科信(Micsig)不同型号示波器支持联网的方式:

  开始联网升级
  示波器联网后,打开桌面系统更新应用,如果有更新,示波器会自动在线下载最新安装程序,下载完毕后点击更新即可。如系统已经是最新版本,则会提示:无新版本!

  注意:安装更新时请注意保持示波器电量为50%以上或将示波与适配器相连,防止更新过程中电量不足造成示波器异常。

  本地升级(不联网)
  如果没有联网的条件,也可以通过向麦科信(Micsig)官方获取对应示波器的最新固件包update.zip进行升级。将此固件包通过示波器桌面文件应用原封不动放到示波器根目录(通过FAT32格式的U盘或者电脑直接读取示波器的存储盘),然后重启即会弹出升级提示,按照提示步骤操作更新。

  除了系统升级,有时候更新只涉及到示波器应用或其他应用本身。这时候只需要打开桌面的应用市场-网络,直接点击相应的应用更新即可。

  示波器应用升级

  如果没有联网的条件,也可以通过向麦科信官方获取应用的最新apk,然后将其放至示波器根目录的appMarket文件夹后,打开应用商店-本地,可看到可更新的应用。也可以将apk文件放至FAT32格式的U盘根目录,插入示波器并识别后,打开“应用商店-U盘“,就可以看到可更新的应用。

  如何增加功能选件
  要查看目前安装的功能选件软件和固件,进入 “应用商店-关于”中显示示波器的选件软件和固件信息。

  如果需要选件功能服务,请联系麦科信(Micsig)官方提供序列号来获取许可证,在许可证栏处输入安装选件功能即可。

网友:
请教一下,图里显示已安装的软件功能是不是就代表只要不更新就长期可用,还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用,超过时间就过期关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