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SFM-27有源蜂鸣器

楼主(2024-09-02):
补充说明:请看39楼分析文章,我都已经加入过淘贴了,竟然忘了。

蜂鸣器算哪一类呢?看来看去,觉得按音响说吧。

小红包没啥可拍,拍这个玩玩吧。到手未用就拆,简单至极啊,跑了跑线路,画出来了,就是没搞懂什么原理,怎样形成的正反馈呢?

高手来解答呀

小红包,不用白不用,0.02元到手

3-24V通用

正面

稍用劲就开了

陶瓷片

2个三极管,3个电阻,1个二极管,1个陶瓷片外加一个壳。

按图跑电路如下,看不懂是如何振荡起来的,请高手解答一下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吃饱了没事干拆这个

网友:
宽电压,3V至24V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原理找jf坛友

网友:
把压电蜂鸣片看作是电容,形成正反馈产生振荡,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相当于多谐振荡器吧

网友A:
1.Q1、Q2构成二级反相放大器,相当于一个同相放大器。Q1 b极高电平时,Q1导通,Q1 c极为低电平,Q2 b极也为低电平,Q2截止,Q2 c极为高电平,故同相。2.X1本身就是一个陶瓷谐振器,它的一端接Q1 b极,并由D1隔离,另一端接Q2 c极,构成正反馈振荡放大回路

网友:
报警或者提示音用吧,有点像以前的压电喇叭

网友:
这么便宜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Q1、Q2构成二级反相放大器,相当于一个同相放大器。Q1 b极高电平时,Q1导通,Q1 c极为低电平,Q2 b极也为 ...

谢谢!你分满了加不上了。
能再具体点就好了,说一个周期的过程就可以更加明白了。

必须正反馈,放大倍数大于1,这些都明白。

网友:
用途多多,DIY的好材料。

网友:
有小型的,也有像指示灯那样的

网友:
上面是不是镀银的

网友:
分析电路原理的贴子不错

网友B:
我买了一片里头这种蜂鸣片,用外接PWM再加MOS管,24V电源,声音都很小很小,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共鸣腔那么重要?回家按你这个原理图再试试。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前段时间刚从电瓶车上拆了一个老式的,里面还带个小变压器

网友:
这个结构的有个毛病,外壳略微变形后声音就会发痞,怎么震荡起来的的应该是压电陶瓷在里面相当于一个晶体振荡器形成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片里头这种蜂鸣片,用外接PWM再加MOS管,24V电源,声音都很小很小,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共鸣腔那 ...

共鸣腔很重要,有何买有声音相差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片里头这种蜂鸣片,用外接PWM再加MOS管,24V电源,声音都很小很小,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共鸣腔那 ...

是要加共鸣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