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35DLQ H3V6 开卡失败

楼主(2024-09-02):
(图片)

楼主:
正常进入ROM,软件能识别到。

网友:
颗粒应该不行了

网友:
螃蟹主控就这样,开卡很玄学,开出来也不稳定

网友:
你盘上面有spi吗

网友A:
如果没spi就把更新ROM Code取消勾选

网友:
螃蟹主控开卡 主打玄学 设置对了 有固件 都不一定开的出

楼主:
板子长这样。

vsenta 的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spi就把更新ROM Code取消勾选

去掉更新rom,就这样,等一会就提示 获取开卡状态失败

网友B(2025-03-13):
哥有H3V6的固件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2025-07-07):
引用 楼主:
板子长这样。

vsenta 的120G

这个板短接点在哪

网友(2025-08-11):
一样的问题,,我问了下说是SPI的事,常规软件开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有H3V6的固件吗。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我有常规的软件,但这个开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