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16和LM317调压有什么区别,能否互相替换????

楼主(2024-09-02):
(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降压不是线性电源吗?

在音频功放上供电有优势啊

不能互关,317是线性降压,压差太大的情况下,功耗高,一般不适用在大电流压差大的场合,4015属于高频开关型降压,工作在开关状态,可以实用在大电流大压差场合,发热小。

网友:
有相似之处吗???

网友A:
一个线性降压,一个DC-DC降压,区别太大,不便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线性降压,一个DC-DC降压,区别太大,不便比较。

线性降压不是线性电源吗?

在音频功放上供电有优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