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桥接和无线中继区别

楼主(2024-09-02):
1 A和B无线桥接 两者平级是关系,只有一个wifi (奇怪那么wifi A和B  连的是哪一个)
2 A和B无线中继,那么是上下级关系。拥有二个不同wifi
3  之前用无线中继挂网心云,想着多了一层设备,nat变差,想改用无线桥接挂。推荐一下支持不同品牌无线桥接(不知5G信号能否否桥接),支持远程每天定时流量限速。(这里有疑问桥接之后,未端B路由器还能做流控?)谢谢。

网友:
跑流量用中继或桥接都不可能稳定,还是拿网线吧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没搞懂,,,,

网友:
确实看了半天没懂

网友:
没见过跑网心云用无线的,你不会是破解的别人的网吧。

网友:
楼主说的对,但是还有以下内容:
桥接:网络a和网络b,处在同一个网段,比如都在192.168.11.xxx,正因为在一个网段,所以才像楼主说的不知道连的哪一个。
中继:网络a和网络b,可能在一个网段,也可能不在一个网段,像楼主说的wifiA 和wifiB,很可能就处在两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