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开机LOGO修改软件_附赠大量精美图片_第2批!

楼主(2024-09-02):
电脑开机logo修改软件,提取修改刷新BIOS全功能,包含视频教程,超级简单!
工具打包下载地址:https://www.isoyun.com/biossq.zip

网友A:
用了下附件里的刷新工具“刷bios神器”,现在显示“正在执行者,请勿动电脑(未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下附件里的刷新工具“刷bios神器”,现在显示“正在执行者,请勿动电脑(未响应)”{:026 ...

正常,等几分钟,执行结束就好了

网友:
下载了,有时间研究研究,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下附件里的刷新工具“刷bios神器”,现在显示“正在执行者,请勿动电脑(未响应)”{:026 ...

成功的话记得来说声,这样我们也敢下手了。。。

网友:
这个有风险吗?
成功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的话记得来说声,这样我们也敢下手了。。。

没成功,重启后主板黑屏无显示了,bios挂了,幸亏是DIP可插拔的,找编程器充新刷新后恢复正常。

网友:
有试过的大神说说感受,有风险吗?前面那位兄弟的遭遇是个例吗?

网友(2025-04-03):
这个应该是专用针对某类品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