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S350-12改充电机,有没有办法把输出电流限制在25A以内的办法那?

楼主(2024-09-02):
请教一下,我们采用的LRS350-12的开关电源,给4串铁锂电池充电,电压调到了14.1V,但是输出达到13.8V,电流达到26A,电源就是过载保护,进入打嗝状态,有没有办法把输出电流限制在25A以内的办法那?

网友:
你这好像不能通过调整过流保护电路来实现     加个大功率的电阻(视情况可能需要做好防护以及增加风扇散热) 或者加一个pwm调速电路来限制电流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先弄清楚电源控制芯片,再谈怎么控制。

网友A:
图中圈出的二个电阻是否并联后为mos管的检流电阻,是的话,拆掉一个即可

网友:
LRS350-12电源有好种方案的,但几乎都有限流保护电路部分,找输出地端的小阻值大功率电阻一般就是限流采样电阻,顺着找到限流采样信号放大电路,把基准电压略调低一点,测试正好到25A输出电流不再上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圈出的二个电阻是否并联后为mos管的检流电阻,是的话,拆掉一个即可

试过了,还是会过载保护,只是过载电流减小一半就会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会过载保护,只是过载电流减小一半就会保护了

那就得跑电路了,把电路画出来让大家帮你出主意。

楼主:
R18/R19是采样电阻,经过R60限流之后,到的NCP1252的电流控制脚,这个不是分压电路,芯片手册都是英文的,没有这一块的具体控制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会过载保护,只是过载电流减小一半就会保护了

参考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060-1-1.html,看看次级输出检流电阻或康铜丝有吗?

网友:
铁锂 的电压多高,14.几伏,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你得把电路板正反面拍高清图上来,如果是494系列主控,就很容易改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R18/R19是采样电阻,经过R60限流之后,到的NCP1252的电流控制脚,这个不是分压电路,芯片手册都是英文的, ...

那俩电阻是并联的,实际阻值是0.2欧,我觉得 可以找一个0.18欧的电阻试试。这个阻值可以通过多个电阻串并联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会过载保护,只是过载电流减小一半就会保护了

那俩电阻是并联的,实际阻值是0.2欧,我觉得 可以找一个0.18欧的电阻试试。这个阻值可以通过多个电阻串并联得到。试验通过了 再找地方做一个标准大小的这个阻值的电阻

网友:
加个大功率的电阻

楼主:
这款电源芯片采用电阻只起到过流保护作用,后端没有电流采样部分,经研究只能恒压使用,无法使用恒流功能,无法实现电池的充电

网友:
串个大功率的对应阻值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电源芯片采用电阻只起到过流保护作用,后端没有电流采样部分,经研究只能恒压使用,无法使用恒流功能, ...

看来真是如此。有人输出接个继电器就把电源烧坏了。

网友:
输出电压13.8伏,电流达到了26安培,说明内部电阻一共是0.53欧姆,要想使电流限制在25安培内,需要在外部再串联一个电阻,使总的阻值不小于0.552欧姆即可,所以串联电阻应该是0.022欧姆,为留点余地,可以采用0.03欧姆的电阻。

网友:
0.03欧姆电阻上的功率是25*25*0.03=18.75瓦,用20瓦的水泥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会过载保护,只是过载电流减小一半就会保护了

应该并联一个,而不是拆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