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微影Q10Pro投影仪 画面不对焦发黄故障

楼主(2024-09-02):
拆修一台同事买的投影仪,故障是画面不对焦发黄。
就是下列这货。妥妥就是一玩具级别。

发现都变形了。

Led 灯板

故障元件,隔热玻璃,后菲镜,散热风扇。

故障原因分析:主散热风扇坏没有工作,导致隔热玻璃和后菲镜过热损坏了。

可以看到主散热风扇,都没有什么灰尘。怀疑买到后不久就没工作了。

淘宝上买到相应的配件装上。修复完成,可惜液晶屏也有点问题了。

网友A:
还有液晶?不是DL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液晶?不是DLP的?

Dlp想多了。……

网友:
DLP想多了哈。

网友:
画面不对焦发黄

网友:
真是个玩具。。。。

网友:
亮度有点差啊

网友:
家用的相差不大,不是天差地别的那种,这个家里看看还可以

网友:
家里看看也还可以

网友:
¥499还DLP?不能既要又要,能玩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液晶?不是DLP的?

国产品牌有几个是DLP或3LCD呀

网友:
只能投小屏看看

网友:
除了亮度差点,其他也算可以虎虎人的。
这产品应该挺小众的,宝上居然可以买到配件。

网友:
像是投影仪套件上的镜头,至少能用,偏光层烤变形可以换,液晶层换的话,配件难找。

网友:
这是第一代的投影技术?

网友:
似乎玩玩还可以,亮度还行

网友:
流明有点低,不太亮呀。

网友:
微投很讨厌又热又湿的环境,要么被热死,要么潮湿长霉菌

网友:
这个小LED发热也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