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国产锂电池手电钻求推荐!最近家里要安装窗帘、吸顶灯

楼主(2024-09-02):
最近家里要安装窗帘、吸顶灯,自己安装需要用到手电钻,PDD、淘宝、抖音都看了,品牌太多了。听说都是公模,有4812、4815、4820无刷、纯铜电机、棘轮自锁、三档,价格80-200多都有,眼都看花了,有大神推荐下吗?

网友A:
几十块买个功能好的单机 然后自己去康康那组个电池  200以内搞定

网友B:
大艺 东成 价格都还可以

网友:
我都搞最便宜的 一把3.6伏的 一把12伏的 一把不知道几伏的电锤 基本搞定

网友C:
我是小白,你可以b站看几个视频,不知道大有5209够你用吗,如果要打混凝土的孔可能要电锤了。

网友:
安灯和窗帘只有手电钻肯定不行,至少需要一把带电锤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个功能好的单机 然后自己去康康那组个电池  200以内搞定

我也觉得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思路不错。。
电池基本是山货的死穴。电池解决了,一般都没啥可怕的。

网友:
19.9¥的海鲜钻,用完一个装修季丢

网友:
看预算了,预算低的坑多多随便入手一个无刷电锤,一个无刷小钢炮手电钻,选最便宜的,最好是一种电池接口的,这样电池可以共用,基本上自己做装修足够用了。预算高些的那就东成、大有,只要入手个无刷轻电锤和一把无刷小钢炮手电钻就够用了。

网友:
预算低东城大艺 预算稍高威克士大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个功能好的单机 然后自己去康康那组个电池  200以内搞定

,看来任总卖锂电池声名在外呀。,他的电池确实不错,而且我经常看他的视频,感觉这人有点完美主义强迫症,这种人干出来的活一般都不会差的。当然了,价格嘛是一分钱一分货啰。

网友:
公模机就行

网友:
我始终觉得工具要买就要买好的,当然顶级的米某奇,牧某,博某,德某都太贵了,超过了我的消费能力。那我就在我的能力内选择最好的,比如威某士,某有,最少也要某成,批头、钻头、套筒等附件我也要买好的,比如牧某。手动的我就买世某,某岛等等,一套买不起就一件一件买。。差的工具不但寿命短,用起来还恼火,最麻烦的是还损坏工件。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有另一种看法是什么都上某多多挑最便宜的买,差点没关系,只要用一次,解决当时的问题就行。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有不同看法的权利。

网友:
混凝土天花板上打孔,要电锤才轻松,冲击钻很费力费时。冲击钻打过一次后,再也不想用冲击钻打混凝土天花板了。
如果是打6mm孔,打得少,可以试试用三角瓷砖钻头慢慢磨

砖墙打孔的话,普通电钻就行

品牌的话,建议东成起步

网友:
东城26轻钻,三张左右。

网友D:
大有5401或者新款的5408, 配4.0电池,400多。正儿八经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5401或者新款的5408, 配4.0电池,400多。正儿八经的工具

5401怎么上螺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你可以b站看几个视频,不知道大有5209够你用吗,如果要打混凝土的孔可能要电锤了。 ...

一般家庭安装的话5209应该基本上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个功能好的单机 然后自己去康康那组个电池  200以内搞定

机器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艺 东成 价格都还可以

有推荐的机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