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双显抬头显示

楼主(2024-09-03):
收了一个二手抬头显示,两个界面可以同时使用,前面可以显示车速水温油温转速等,上方的抬头反射也可以显示车速转速油耗等,
拆机顺带更换原机两个普通贴片电解,一个换成固态35v100uf用在输入端12V,一个更换为钽电容用在3.7v DC降压滤波。

网友:
得有一张效果图吧

网友:
不错啊,挺好玩的

网友:
多少米收的呀,也想要,来张上车图呀

网友:
LED数码管都不用!

网友:
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怎么显示的,玻璃反光?

网友:
想知道这些参数信息从哪里提取的,并到汽车的CAN总线上吗?

网友:
这东西的使用场景是什么?不用低头看仪表盘呗

网友:
显示清不清楚

网友:
不如搞个手机投屏

网友:
显示的应该是基本的内容

网友:
放车表台上吗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晚上会不会太亮了

网友:
显示效果如何?
这个要在玻璃上贴反射膜吧。

网友:
这个双显的不错,可以显示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