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帮你们踩坑了 铁锚电动冲击扳手开箱拆解换头(ANCHOR DCW8)

楼主(2024-09-03):
新出的一款,因为有电池,只买了裸机12x大洋,比同款6mm夹头的便宜30多,扭力大了很多

不喜欢用转接头,所以要换一个两用扳手头子,这样螺丝刀扳手都有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手里最大就这个活口扳手,还是差了一点点,不够大,这螺纹打了胶,徒手完全拧不动

等找外援了?#@%?#@

大意了,不该没拆开量尺寸就买了头子

我真以为这种半英寸头子都是一样的,然而我就是买的那个1%,尾孔公版10mm,这个8mm,踩坑了

翻来翻去有一个东成的某款型号一致,下单再等等%#?%#

终于完工了

楼主:
批头插的很深,完全不会晃动,堪比钻头夹,比较满意这个加工精度

这个级别的就是为了全能又全不能,小套筒大螺丝都能用用,规格m16以下,你们非要拿来拆汽车轮胎甚至泥头车轮胎吗,我没有车轮需要拆所以用不上20v

这个就是同款小扭力的螺丝批,打击块小些,总重量轻些,价格高些

网友A:
这个力道怎么样?汽车轮胎卸的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力道怎么样?汽车轮胎卸的下来吗

12V的拆汽车轮胎感觉不太可能啊,20V的都不一定每一把都行。

网友B:
电扳手还是20V的力气大哈哈

网友C:
这厂家去年开厂的,资本雄厚啊,还是20V得劲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不知道原厂的电池怎么样

网友:
尺寸是重点,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厂家去年开厂的,资本雄厚啊,还是20V得劲

铁锚工具07年注册的,公司开久再注册分摊业务很正常

网友:
还是得20V的才够力

网友:
这东东感觉拆楼都行,拆汽车轮胎应该小菜一碟吧。

网友:
我是买扭力批(快拆夹头)了解这个牌子的,
挺好用
16V平台其实是一套模具,性价比控制得很好
16V卖30元可能是品牌电动工具里原装电池最便宜的
https://post.smzdm.com/p/agqezxd7/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扳手还是20V的力气大哈哈

最近看上了威某士WU289,宣称有500牛米呢!就是这电池嘛太贵了,要达到500牛,估计得上2并21700的8.0Ah电池,最少估计也要3并18650的6.0Ah电池,又贵,又大,又重。这么大扭矩我到是用不上,但是如果用4.0Ah或5.0Ah的2并18650电池,由于输出电流不够,我怕会把电池扯坏,因为威某士的电池是没有MOS管的,直接输出,当打到一个特别紧的螺丝时,恐怕会严重超出电池10C的放电倍率,不仅螺丝打不下来,还损害电池寿命。不知道我这担心是否多余?

网友:
这个看着扭力就大

网友:
这个扳手看着扭力也很大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泛音

网友:
感觉线像铝线的

网友:
好不好看看使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看上了威某士WU289,宣称有500牛米呢!就是这电池嘛太贵了,要达到500牛,估计得上2并21700的8.0Ah电 ...

安全第一,电芯过热不是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