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G显示器竖线拆机

楼主(2024-09-03):
用了十五年19寸显示器出现红色一条竖线后面一小排各种颜色竖线问题,之前一直没空拆机看看,今天拆机吧排线擦擦,发现根本不是排线问题,可能压屏线问题,自己基本无解

网友A:
这个屏线可以买的到吗?

网友B:
能用就凑合用吧,什么时候彻底不能用了再说

网友:
这个只能压屏机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线可以买的到吗?

网上肯定能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凑合用吧,什么时候彻底不能用了再说

是啊,彻底不能用再说

网友:
是拆前一条线,拆后一堆线吗?

网友:
听说小姐姐看多了就这样

网友:
桌面美女不错,下面还有吗?

网友:
做监控显示还凑合

网友:
就算省电这一个理由,也早该换了。

现在24寸高刷显示器,一般设置都中等,耗电10W出头,而且大多能12V 供电,直接从主机里引一个出来即可。

网友:
该淘汰了啊,应该是用很久了.

网友:
屏幕一条线,都是桌面美女惹的祸。

网友:
楼主这屏幕还是亮起来好看,挺别致啊
我们这也有这种问题,华硕的显示器,一条竖线别管他。我看你这折腾一下还变成多条竖线了。

网友:
越拆竖线越多,屏线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基本无解,用机器压一下费用也不低。

网友:
捏捏屏幕出线的上下位置,我现在用的就是有2条绿线,去年捏捏后到现在没出现过.

网友:
这是屏幕界的癌症。换新的吧

网友:
桌面“360全家桶”值得鼓捣鼓捣

网友:
是的,得压屏线了,

网友:
这条竖线有助于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左侧,而不是右侧那一堆白白的凸起的物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