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车机

楼主(2024-09-03):
试了,好像电流只有2毫安,啥也不显示

网友A:
看这工艺,是国产车机..........................

网友B:
或许有加密?又或许就是个坏的

网友:
电牛这么小,估计是某路DC-DC电压没出来,重点关注贴片电感周边的电路,尤其是内置MOS管的DC-DC芯片,不论是BUCK还是BOOST。

网友C:
人艰兄,这车机不错啊!赶紧修好利用起来!

网友:
一般正规品牌的车机质量都是可以的。

网友:
电流太小,待机也不应该才那么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工艺,是国产车机..........................

是国产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有加密?又或许就是个坏的

哈哈,一切接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艰兄,这车机不错啊!赶紧修好利用起来!

哈哈,没啥用

网友D:
都向汽车下手啦?

网友:
我有个7寸屏幕的车机,突然间就开不了机,修理店说主板烧了,鬼知道他们有没有测过,然换一个1000,我直接闲鱼全新300块买了个9寸屏的自己换了。坏的这个也不会搞,就一直扔家里了。

网友:
ACC信号接对了没有

网友E:
车机启动必备条件:12V电源,ACC(接12V电源),地(电池)

网友:
等你修好后来晒晒。

网友F:
我去,好像有个电容流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机启动必备条件:12V电源,ACC(接12V电源),地(电池)

是这么接的,但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向汽车下手啦?

哈哈,我只会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好像有个电容流产了。

哈哈,我感觉那是胶,有空细看看

网友:
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