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创源JN5610电子定时器

楼主(2024-09-03):
这个定时器是别人给的,我的话就拿来给电瓶车充电定时用的,它有个功能不错原来是定8个小时的你第二次用的那个指示灯就是8小时那个档位开始,不用一个个按过去了。也不知道这么多没有看到明细烧了的地方就不能用了

网友A:
阻容供电给一个一次性烧录的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
那个CBB电容失效了呗,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B:
检修思路:1、可以测量一下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是不是24V左右,如果异常(电压明显偏低),检查橘红色的电容容量有没有变小失效,这个可能性较大,R2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然后看看整流桥有没有问题,电解电容有没有失效,当然稳压管Z1和电阻R6也有出问题的可能,其中橘红色的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2、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正常,问题有可能Q1、继电器、8脚的集成电路以及周边的原件问题。总共才几个原件,应该不难检查,就是要注意安全,有220V的交流电压。维修价值不大,如果要维修也就是体验这个维修过程。

网友C:
大概6-7年前有个类似的,给电瓶车充电一年多之后烧了。

网友:
简单实用的定时器

网友:
一般容易坏的就是大电容和大电阻了

网友D:
阻容降压电路属于非隔离降压电路,电路板带强电,上电测量、维修需要特别小心!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一般都不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供电给一个一次性烧录的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越简单越耐用。 ...

我感觉还是不耐用,它还是坏了,我认为还是机械控制的定时器好用,我都坏了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路属于非隔离降压电路,电路板带强电,上电测量、维修需要特别小心! ...

额,不过这个绝大数人都修不了吧,还在家里老早买了一个机械定时器把它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6-7年前有个类似的,给电瓶车充电一年多之后烧了。

这个看版号是2016年的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修思路:1、可以测量一下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是不是24V左右,如果异常(电压明显偏低),检查橘红色的电容 ...

感谢分享,支持了

网友E:
直接拆下猪肝色电容,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一下容量就知道了,测之前先放电以防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下猪肝色电容,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一下容量就知道了,测之前先放电以防烧表。 ...

感谢分享思路,

网友F:
这是公模贴牌,有好多牌子都是同一个模具。
无它,红色电容容量下降,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供整个电路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公模贴牌,有好多牌子都是同一个模具。
无它,红色电容容量下降,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供整个电路运转。 ...

应该是的吧,支持一波i

网友:
很多都有记忆功能,前提是不能掉电。我买的是金科德,内部大同小异

网友:
咋说也没有机械的定时器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过这个绝大数人都修不了吧,还在家里老早买了一个机械定时器把它代替了 ...

阻容降压供电电源部分容易修,哪个降压电容最容易坏。哪个8脚单片机坏了不容易修,需要编程和烧录,光有芯片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