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部华为平板,拆开重新安装一下,不显示故障好了....

楼主(2024-09-03):
按开机键不显示,指示灯和声音都有,拆开重新安装一下线路好了,配置骁龙870,8+256的

网友:
显示屏排线接触不良?还是平板被摔过了的

网友:
液晶屏排线插座松了吧?以前的ipad2,床上掉到地上,就偶尔不显示了。后来发现按住后面某个位置就好。当时不想拆机。就用手使劲按了几次。后来就好了。

网友:
平板的配置不 错,修好继 续用

网友:
手上有一台几年前2500左右买的华为平板,无论是做工、使用体验、续航都很完美

网友:
配置还可以。

网友:
还好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