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YS9082hc,开卡软件打开提示No Flash。求助

楼主(2024-09-03):
得一微9082hc,开卡软件打开,短接ROM提示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哪位大神支招一下?

顺便求一个ssd_flash_id.exe, 这个程序.. 下不到啊。
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是 9082hp吧 不是hc

网友A:
flashid工具 这里有
http://vlo.name:3000/ssd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id工具 这里有
http://vlo.name:3000/ssdtool/

牛 牜牛 !! 啊兄弟!!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 9082hp吧 不是hc

标题打错了... 芯片是YS9082HP. 我用HC.  HP打开都提示这个...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题打错了... 芯片是YS9082HP. 我用HC.  HP打开都提示这个... - -|

看id制程确实是HYV7
似乎是开卡工具没这个id?

网友:
开卡工具不对

网友:
软件不对就会这样提示

网友(2024-10-16):
我也遇到 一个9082HP,也没开出来,你的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 9082hp吧 不是hc

大佬,我这个9082HP没开出来,能给看看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id制程确实是HYV7
似乎是开卡工具没这个id?

大佬我这个也没开出来,给看看行不

网友:
大佬我这个应该用哪个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这个也没开出来,给看看行不

ID不对,短接后用软件识别ID,不然没法判断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C:
ID不对,短接后用软件识别ID,不然没法判断

用什么软件识别ID

网友:
这个主控能开全盘模拟slc吗

网友(2025-07-18):
很明显软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