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风扇被摔,不转了,打开看看。模块化做的不错。

楼主(2024-09-03):
几年前去看房子的时候送的。用着马马虎虎,早一段时间不转了 ,今天有空看看。

外观如下,使用一个 5 号  锂电池,做工不错。

背面

microusb 充电口。

上下两部分,是卡着 的。

看看,原来是风叶被摔,位置变了,卡住了。

看着是有刷电机

从后盖安装的。、、

就这样用吧。以后甩了还会卡,不想修了,家里好用的无刷好几个,这样就当玩具吧。

网友:
电池仓不错,可惜是有刷电机。

网友A:
看塑料材质还是不错的,可惜是有刷

网友B:
不拆卸的状态下如何分辨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看材质看作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个玩意用5#电池?

网友:
流行无螺钉的卡扣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卸的状态下如何分辨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从侧面已经看到,电机轴 从 扇叶上吐出来了。
无刷电机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18650电池还好,5号电池容量着急.

网友:
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塑料材质还是不错的,可惜是有刷

做工是不错,塑料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用5#电池?

锂电池,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卸的状态下如何分辨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停止的时候,会有抖动。有段落感。
有刷电机也有,但是幅度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停止的时候,会有抖动。有段落感。
有刷电机也有,但是幅度很小。 ...

我想用手机录音两种电机的声音,再用视频剪辑软件对比一下两者的频谱图看看有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
孩子风扇也是这种电机,碳刷松了,

网友:
横着的座子还以为摔断了呢?习惯了坚着的底座

网友:
我在纳闷,这太小了,有用吗

网友:
模块化设计的确实不错,感觉风力应该不是很大,否则风力把自己就吹倒了。

网友:
只能说好过没有

网友:
18650电池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