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便宜购买的苹果假硅数据线简单拆解并复原后期发现端倪

楼主(2024-09-03):
便宜购买的苹果假硅数据线简单拆解并复原后期发现端倪
看起来很高大上吧?玩死你。

热风枪吹化内胶拔出外壳。

某个角度才能正常通电,看来是虚焊引起的。

挖胶后补焊成功。

第二次过来,修复失败,原来是断芯的。

之后折腾发现线芯很奇怪,用微距放大镜观察,原来线芯是铝芯。
帮朋友DIY苹果数据线时他丢过来的数据线。

其中包含今天修复的这条数据线,其中一橘一蓝两条假硅胶线。

破皮修复的时候总感觉很不舒服,微距放大镜一看,居然是铝芯。

所以建议,低于10内的所谓硅胶数据线,还是别碰的好。

网友:
铝线,
浪费所有表情

网友:
铝线渗透太厉害了,这么细的线都能做成铝的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终于知道怎么打开这种线了,家里有几条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  不过就怕是高价买了假线

网友B:
要是正宗铝线也可用很多年吧,想想农村八几年通电,那时候没有铜线呢是吧?那时候的线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依然在使用中(我老家的)

网友C:
铝线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苹果数据线还是mfi认证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终于知道怎么打开这种线了,家里有几条不知道怎么打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温度的问题,我拆的苹果头子,多少都接触不良,好在这头子现在也不贵,买了几个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正宗铝线也可用很多年吧,想想农村八几年通电,那时候没有铜线呢是吧?那时候的线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依然 ...

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铝线像数据线这么用,怎么样都容易断芯,断路。

网友:
那个lightning端子头连个不锈钢的保护套都没有,基体金属大概率不会是原装线用的马氏体不锈钢的材质,也肯定没有出厂钢印(参考我的拆解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498-1-1.html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金玉其外~~~~

网友:
铝线受潮氧化会粉化,不耐折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的数据线良莠不齐,一不小心就买到假货

网友:
谢谢分享,对比价格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某宝多多上到处都是这样的铝线

网友:
这样的线是用不住的,故障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是怎么焊上去的?

铝芯外铜吧,总之可以看到横截面有白点,不好拍出来。

网友:
啥时候铝线工艺升级成合金后可以直接焊接又耐折叠不怕锈蚀的话还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
网上好多这种线,很便宜几块钱。看着销量还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