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感应垃圾桶

楼主(2024-09-03):
感应垃圾桶,不开盖,感应部分正常,电机有转动声,
拆开检查,发现传动杆开裂,ab胶粘上,再贴上一块薄铁片。
修复。

红外感应垃圾桶

4颗螺丝

一颗18650供电

线路板,有单片机

电机开关盖

传动杆方孔开裂,电机空转

AB胶先粘

再贴上一层薄铁片,加固。

网友:
高级儿童玩具。

网友:
一样的故障,修复方法也差不多。自从植了加强筋估计用到天荒地老去了

网友A:
不知道充满一次电能用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充满一次电能用几个月。

没去留意,感觉一年充电2~3次

网友:
如何检测到垃圾,而自动打开盖子?

网友:
垃圾桶也变成感应自动的了

网友:
塑料件就是易损件  时间长了肯定会老化的

网友:
传动杆方孔开裂是老化的结果

网友:
除了这里,转轴连接盖子的那个塑料轴也容易断裂,通病

网友:
下次得用到电池坏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样子的垃圾桶 真的好用吗

网友:
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

网友:
修复 的思路很好

网友:
垃圾桶也高 级用着省 事儿

网友:
拆过一个差不多的,板子完全被腐蚀,不动作,电机单独通电好的。现在那个电池还在收纳盒里,别的都进它同行肚子里面了。  电池除了没标识,带外置保护板,内阻三十多,还挺正规的

网友:
质量这么差劲。

网友:
铁片加固好评,换做我粘完最多裂缝处打穿孔,拧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