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年前的怀旧卡西欧小电视SY-300,接口类型求助

楼主(2024-09-03):
有幸得到一个20年前的卡西欧小电视SY300,由于现在没有了电视信号,搜不到台,发现它机身有音视频信号输入接口,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接口,不像有些是3.5插孔的,想请教大佬们有没有知道这种是什么接口类型?能不能买到这种型号线?或者有没有知道它的线序的自己改一下也行,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
没见过类似接口,某宝买个模拟信号电视发射器、老电视转换器试试看

网友A:
可以自己用信号测试下,知道线序,后面的就简单了,应该是音频三,视频二

网友:
不错又有的玩了

网友:
首先找出地线,其它三根随便接,找出视频,其它两根就是音频了

网友B:
这应该是这个电视专用接口,非标准接口!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啥样,说不定只是接口异类呢

网友:
用杜邦线diy一个试试

网友C:
拆看跑一下线路,很容易找出定义来。

网友D:
这个是真的不错

网友E:
东西可以,接口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用信号测试下,知道线序,后面的就简单了,应该是音频三,视频二 ...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这个电视专用接口,非标准接口!

所以呀  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看跑一下线路,很容易找出定义来。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字,拆。

不想破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真的不错

是的哦,有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可以,接口专用的。

是的呀  接口有了解吗

网友G:
不拆就只能去找电路图了,看看外网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拆就只能去找电路图了,看看外网有没有。

不清楚外网地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