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S11/CP33238B详细的开卡方法,成功修复过一个固态盘,有点复杂

楼主(2024-09-03):
有一块kingston固态硬盘,在是用过程中突然出现下图:

且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SATAFIRM S11,拆解后看到主控芯片为CP33238B,查询后应该为:PS3111-S11。
由于PS3111-S11主控固件丢失造成的,如果里面有重要资料的话,请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恢复,如果无重要资料或无所谓的话,可以按照下面教程进行抢救:

这是在win10PE下操作的,bios中硬盘接口AHCI

1.首先打开phison_flash_id中phison_flash_id.exe读取主控芯片是否是群联PS3111-S11

注意查看固件SBFM后面的数字,数字不一样,说明存储芯片厂商不同,此步较为重要涉及后面固件选择,参考下图:

这个kingston的固件为:SBFM21W1

一、接SATA口,没有接转接卡,用phison_flash_id中phison_flash_id.exe读取信息:S11fw: SBFGBA.3, 2018Nov 1,所以选择固件:SBFGBA.3_01112018.BIN后面是BA.3,对应上面BA.x-tlc/micron3dv2(64L-B17A),mic开头应该是镁光的颗粒。

2.用s11_unlocker中的s11_unlocker5.exe进行解锁

此步解锁没成功,没进行此步操作

3.打开Phison SATASSD Controller Firmware PS3111[SBFM]文件夹,选取适合存储芯片的固件:

前面测出SBFGBA.3,所以选了SBFGBA.3_01112018.BIN,前面的字母及数字对照只有这一个固件对应。固件选择很重要,选择不对会刷不成功。然后按下面提供的操作。

由于我的原先固件为:SBFM21W1,所以我选:SBFM21.3_29012018.BIN,把此固件拷贝到s11-flasher2.13根目录下,并重命名为fw.bin,然后运行s11-flasher2-micron.cmd(因为我的存储芯片为美光的),目录下会自动释放fw.exe,如下图:

4.直接运行fw.exe,点击Upgrade Firmware,等待固件升级完成后重启电脑,用分区工具分区后正常使用。

此步正常,但操作时要接到SATA数据线,不是接转接卡,先短接两个触点,接数据线,再接电源线,短接要牢固,持续一会,直到设备管理器中的磁盘管理中显示PS3111磁盘才算可以。去掉短接线,然后运行生成的FW.EXE文件。如下图,点击Upgrade Firmware,升级固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升级完成,提示重新开机。

PS:如果上述方法无效,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动手拆开固态硬盘,短接两个触点,在资源管理器的磁盘管理中会出现:PS3111开头的硬盘,且在磁盘管理中显示容量只有20MB,我的固态硬盘短接如下图:然后按上述3-4步骤直接升级固件,重启电脑,分区。

网友A:
这位兄台可能不经常在这个版块混,PS3111已经有量产工具了,直接开卡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PS3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台可能不经常在这个版块混,PS3111已经有量产工具了,直接开卡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 ...

这个是以前修复的方法,修好了一个固态盘,现在的是更简单了吗?那样更好。

不过里面的链接不能下了,如果有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以前修复的方法,修好了一个固态盘,现在的是更简单了吗?那样更好 ...

幽默老哥,修复工具能比开卡工具好用?修复工具才是以前的方法,既不能屏蔽新增坏块也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幽默老哥,修复工具能比开卡工具好用?修复工具才是以前的方法,既不能屏蔽新增坏块也挑平台。 ...

和开卡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就是感觉好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开卡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就是感觉好复杂

这只是单纯刷进去固件,根本就没有Pretest步骤,抓不了坏块开好了也用不住。坏块严重的颗粒因为工具不能映射坏块更不能降容量开卡所以用这种方式根本就刷不进去,只能老老实实开卡工具跑RDT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开卡应该是一个性质的,就是感觉好复杂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zXR8ONmPS0BCoP_xNzosw
提取码:sbsh

给你传个大佬重制版吧,参数更全,功能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单纯刷进去固件,根本就没有Pretest步骤,抓不了坏块开好了也用不住。坏块严重的颗粒因为工具不能 ...

原来如此,以前那个现在还在用,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zXR8ONmPS0BCoP_xNzosw
提取码:sbsh

多谢了,手上这个再有问题的话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手上这个再有问题的话维修就简单了

嗯,可以跑跑rdt,把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跑跑rdt,把新增坏块和不稳定块屏蔽掉。

不好意思,能否用123网盘或夸克的还有阿里的也行,我的这个SVIP都不行了

是这个吗?这个有了,原来下载的

网友:
开卡工具方便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能否用123网盘或夸克的还有阿里的也行,我的这个SVIP都不行了

http://xmrom.kmdns.net:5000/006-Phison/PS3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xmrom.kmdns.net:5000/006-Phison/PS3111

多谢了

网友:
直接开卡就行了,升级什么固件

网友:
这个方法不支持转接卡吧,必须直接接到SATA口

网友:
楼主发修复方法还是值得赞扬的,不过我也会更倾向于直接开卡,毕竟PS3111可以直接开卡了

网友:
找了半天一个工具没下载到

网友:
好久不来,什么都忘记了,有块盘坏了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2024-10-28):
成功了没!教教我!我也是这个A400....我有五块 坏了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