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内外循环风门电机检修

楼主(2024-09-03):
第八年了,保内索赔过两次这个电机。最近又咔咔咔乱响。花了半小时才拆下来,虽然才3颗螺丝,但位置太刁钻,全靠瞎摸。拆进去发现基本上好的,齿轮无碎裂,线路也没断线,就是润滑脂基本干了,负责位置反馈的电刷上有点点脏,清理下又加了点润滑脂。复装时才发现线束插头上的卡扣变形了,难怪拔的时候死活拔不出来,可能还是插头震动接触不良导致的原因。基本上可以确定之前两次4S保内索赔时被拆坏了。真是摸那那坏,真服了。
另外举两个栗子,因为异响索赔了空调风机,换的时候把空调模式切换风机连接的转子卡扣拆坏,被我发现了说用胶水粘劳就行,我不同意,后面将就用了几个月,然后时不时的卡扣上的零件就会掉下来,掉下来我就去跟他们扯,最后给索赔了空调总成。因为废气管PVC阀漏油索赔了这个总成,结果把废气管PVC总成连接到进气管上的橡胶软管给撬裂了,直到3年后我买了泡沫喷剂清理渗油才发现。感情这3年发动机吃了3年的土(破裂处空气带着灰尘直接进入发动机),心里一万只CNM奔腾而过

补充内容 (2024-11-22 13:43):
电刷和滑条上加的润滑脂用的是专用导电工况用油脂,油脂本身不导电

网友A:
索赔是怎么个索赔法?找谁索赔?

网友:
还是4S会玩啊,把小毛病给搞成大毛病

网友:
真是车都是修(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赔是怎么个索赔法?找谁索赔?

车上的零件坏了(非人为,一般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保内去4S修换(不要钱),叫做索赔。

网友:
有些车故障率低也是有原因的,手动、手动、还他喵的手动。     搞不定就大力,大力搞不定就咔嚓不要了。

网友:
4儿子拆过的东西再装上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B:
索赔2次都这样,是通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赔2次都这样,是通病嘛?

第一次我设置了停车自动切换内循环,估计电机的工作频率是有点高。第二次也就用1年多,我怀疑第二次故障原因还是这个插头卡扣松了接触不良。因为第二次更换后,这第三个风门电机用了差不多三四年了,现在拆进去还没有什么磨损

网友:
摸哪哪坏。哈哈,真形象。

网友:
一帮祸害。害厂长害消费者

网友:
汽车空调很多件非常难拆

网友C(2024-11-22):
空调模式切换风机连接的转子卡扣是什么样的?看来自己拆要小心,是白色的这些吗?但我搜网上这些有单独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模式切换风机连接的转子卡扣是什么样的?看来自己拆要小心,是白色的这些吗?但我搜网上这些有单独卖的 ...

就是最中间的这个盘中心的类似的卡扣,是连接到一根轴上的,估计是位置比较刁钻,更换的人也没细看就暴力拆,结果把轴上的扣位损坏了,轴又没有单换的,最后更换空调总成

网友(2025-01-12):
强,我今天拆了主驾侧的,清理了一下滑片和铜片装回了。下面那个好拆  两个螺丝。  靠上面那个得先拆网关总成螺丝刀才能伸进去。 故障暂时解决  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