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橘红色DT820D未知品牌万用表

楼主(2024-09-03):
如题这个表是别人给的,我拿到手的时候转了一下表盘显示屏还是有反应的就留下来了,然后检查了一下是表笔坏了重新购买了表笔,拆开给大家看下

网友:
十多年前组装的830都比这个复杂,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炮灰,测个通断吧

网友A:
表有一个就够了,多了对于普通人是真没用

网友B:
手上如有5块表,今天觉得这块不准,明天又觉得那块也不准,时间长了自已也不知道表都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有一个就够了,多了对于普通人是真没用

哈哈,我认同你的说法,但是普通人是不会逛这个论坛的我也算是一个维修人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如有5块表,今天觉得这块不准,明天又觉得那块也不准,时间长了自已也不知道表都准不准。 ...

这个表基本上算是备份吧,,我还有一块钳形表测个电压电流的。钳形表用的多,应对普通维修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基本上算是备份吧,,我还有一块钳形表测个电压电流的。钳形表用的多,应对普通维修足够了 ...

这倒是外边做活多的,一块钳表就够用了,出门多了也不好带。

网友:
一颗牛屎搞定

9.9包邮的炮灰表

网友:
这表的牛屎挺圆的。

网友:
一般用用,烧坏不心疼

网友:
只要精度满足使用就好

网友:
挺简陋的一块表,功能还不少。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啊

网友:
可以外出时候用,掉了也不担心 。。

网友:
留着当炮灰表烧了也不心疼

网友C:
这个表笔还要专门做个小板来连接,难道他们的原始方案是打算表笔可以飞线然后随意放位置?

网友:
很不错的炮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笔还要专门做个小板来连接,难道他们的原始方案是打算表笔可以飞线然后随意放位置? ...

异形主板成本高吧,这样切开形状就规矩多了

网友:
当炮灰表或者外借不错,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