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悦动老汽车问题有点多 空调鼓风机有时不转

楼主(2024-09-03):
汽车风扇也叫鼓风机,空调的风是由他鼓出的。这家伙几年前有一次天气太热,直接不转了,待冷一点又正常,偶尔不正常,这样就继续用了几年,放假很少用车停了二十多天,发现鼓风机又不转了,停在地库温度不高,晚上开回来正想修理又好了,到底啥原因。如果说里面温敏电阻坏,那温度不高时候又不转?请高手指点

网友:
猜百遍不如拆一遍。

网友:
等彻底不转了修才好修

网友:
第一张图片很有情调嘛

网友:
估计是碳刷接触不好

网友:
换了得了。修着费劲

网友:
报废还能有2万块补贴

网友:
文不对题,图更不对题。说的是问题有点多,说到底就是一个不大的问题。至于图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小孩过家家的帖子,哈哈

网友:
鼓风机旁边有个电阻模块,也有可能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鼓风机一般会由继电器驱动,看看继电器

网友:
去修理厂吧,这个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