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健适宝电动洗鼻器:WaterPulse E600

楼主(2024-09-03):
拆个9年前买的健适宝电动洗鼻器,最近换季又得开始洗鼻子了,因为电源线有点短,所以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成锂电的:

机器正面

侧面

开关

底部分别是连接喷头的水管和电源插座

水箱和主体可以分离

电源12V 1A

底部5颗螺丝卸下后就拆开了

机器内部顶上的样子

内部底部结构很简单,电机水泵+水管,5521插座进来负极线直连电机,正极线经过开关连电机正极。

开关背部,外面看着很唬人1共5个档,其实就一个档:开和关

电机和膜泵

上面这头和底座进口水相连,竟然还缠了生料带。

底座下面黑色的胶皮管连接膜泵的进水口。

膜泵型号SC3711PW

370电机一颗

拆下来时发现进出水口的管子里面很脏都生菌了,于是用棉棒清理下

清理后的效果

膜泵顶部三颗长螺丝

拆开第一层后的样子

拿下第一层的橡胶密封圈

拿掉第二层就能看到下面的3个皮碗了

拆开后发现壳子里的空间很大,但是因为6个螺丝柱挡着,所以没有空间安装18650,最后放弃了,原样装回。
这东西9年前花199大洋买的,结果里面就这点东西,成本也不过20元,由此可以看出医疗器械行业的暴利。

网友:
也差不多9年前买了个冲牙器,跟这个差不多一模一样,估计就是喷头不同。

网友A:
手捏的塑料洗鼻壶还1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捏的塑料洗鼻壶还100多呢

手捏的用了很多年,也就几块钱一个。

网友:
只见过冲牙器还没见过洗鼻器

网友:
有一个手捏的

网友:
不需要太大的压力就好,不然鼻腔受不了

网友:
都没有个控制板啊,太简单了吧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吗

网友:
这个的力量不能太大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喷雾式的,比这个好

网友:
治疗鼻炎有用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多图拆机维修贴

网友:
还好没漏水的情况,生锈的螺丝要换成304不锈钢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