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多久给链条上一次油比较好?

楼主(2024-09-03):
各位会经常给山地车链条上油么?

你们用的哪种油?
摩托车机油是否也可以当链条油来用?

网友A:
废机油和WD40喷一喷

网友:
好的山地车链条保养需要先清洗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机油和WD40喷一喷

为何用废机油?用新机油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用废机油?用新机油不行么

有新的更好,废的也不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用废机油?用新机油不行么

平时都裸露在外,没必要用新油,
当然,最好还是用专用干性链条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用废机油?用新机油不行么

别在意,坛子年龄偏大,土法派就多

这玩意清洗比润滑重要,油泥比不润滑还严重!

你的环境要是脏就两周一次清洗+干式,觉得自己只是玩玩,强度不高就湿式,时间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都裸露在外,没必要用新油,
当然,最好还是用专用干性链条油

缝纫机油是干性油么?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先用废旧布擦除链条脏污,然后上油,转动几次,再轻擦一次。
油是自己随机比例搭配 链条油与基础油混合使用,正常情况大约120公里左右上一次油。

网友:
有自行车专用的润滑油,上油不要多,保持齿干链湿就可以了

网友E:
有条件用硅油,条件一般用缝纫机油,再凑合了的就上机油

网友:
这个时间不固定,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用硅油,条件一般用缝纫机油,再凑合了的就上机油

缝纫机油好,还是摩托车机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先用废旧布擦除链条脏污,然后上油,转动几次,再轻擦一次。
油是自己随机比例搭配 链条油与基础 ...

你多久给自行车链条上一次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在意,坛子年龄偏大,土法派就多

这玩意清洗比润滑重要,油泥比不润滑还严重!

你怎么清洗链条的

油泥是不是也有润滑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都裸露在外,没必要用新油,
当然,最好还是用专用干性链条油

缝纫机油算不算干性链条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缝纫机油算不算干性链条油?

缝纫机油应该是湿性油,粘度低不利于保持,单独使用不太合适作为链条油,临时使用是可以的。

个人觉得性价比高的,是用粘度合适的硅油,有条件的话加点陶瓷润滑剂进去混合使用,100~200公里的续航没有问题。

一边来说,湿性链条油通用性更好,干性链条油链条会显得比较干净,比较适合干燥少雨地区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清洗链条的

油泥是不是也有润滑效果

我实际上玩得不多,都是托人带去店里清洗的

油泥有绝对的负面作用,一是积累在飞轮和链盘上,覆盖原有齿面,抬高了原有接触面,造成跳齿,二是糊住了链条节会使得节与节之间不灵活,也是会跳齿

总之就是处理完看起来干净没有很油腻那种感觉是好的,往死里加油黏糊糊那种观感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缝纫机油好,还是摩托车机油好?

机油爱沾土,缝纫机油太稀。各有利弊

网友(2024-10-09):
自行车链条在中国南方要好很多,北方风沙大不能用粘度大的油,会沾灰,实际上油泥是自行车传动系统最大的杀手,油泥会增大传动系统的磨损,减少传动系统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