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麦克维尔的空调降压控制模块号容易坏

楼主(2024-09-03):
里面好简单就是继电器  降压模块220输入降压给液晶控制面板使用。 降压模块感觉还是很差的那种 别我其它  初步观察应该是保险坏了。

网友:
没看出哪里坏啊

网友:
没看到降压模块啊?

网友:
阻容降压的,改个DC12V电源模块进去。

网友:
没看见降压模块

网友A:
硕大的电容,阻容降压电路。对不起这中央空调的身价吧,这牌子现在不知道什么样,说是美国牌子,控制面板做工感觉还不如海信奥克斯之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硕大的电容,阻容降压电路。对不起这中央空调的身价吧,这牌子现在不知道什么样,说是美国牌子,控制面板做 ...

同感,不知道是不是披马甲的假鬼子

网友:
除了查5A的保险,还要查一下黑色的标有105K的大电容,这是降压电容,断开AC220V查,上电查因阻容降压电路为非隔离电路,电路板带强电,危险‼️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吧,单位上使用多年没有问题的

网友:
阻容降压的,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直接用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B:
换了5A的保险,不能盲目上电,后面可能还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5A的保险,不能盲目上电,后面可能还有短路

其实就是浪涌损坏的,后级就二极管 电容。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牌子,修好了吗

网友:
阻容降压,这么大号电容,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牌子,修好了吗

测了一下就是,电压不稳造成保险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