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免提功能不如人意,固定电话机有必要更换麦克风吗?

楼主(2024-09-03):
我用过很多电话机。基本上所有的电话机免提功能都不如人意:能听得见对方说话,但是对方听不清自己说话。
   是电话接麦克风的原因吗?有人更换过吗?

网友:
我觉得是电话的标准限制了。换再好的设备也是白搭。

网友:
几十块钱的电话机也用过,免提通话清晰

网友:
无线座机   卡尔最牛p    不接受反驳   牟爱国品牌也比不上

网友:
买要另外供电的座机保你听讲都清楚。

网友A:
可以问一下对方用的是啥品牌的电话机,我也用了不少品牌的感觉还是步步高的质量最好。

网友:
检查一下转换开关,不一定是麦克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免提部分的麦克风灵敏度较低,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B:
你可以换无绳电话,采音性能会好一点

网友C:
没用,买过一个中诺的插卡固话机,也一样音质很差,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一下对方用的是啥品牌的电话机,我也用了不少品牌的感觉还是步步高的质量最好。 ...

我用过的电话机,一多半都是步步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无绳电话,采音性能会好一点

单位的公务电话,没有无绳电话

网友:
可以换一个好点的麦克风试试

网友:
换个试试,可能灵敏度不够。座机里好像只有手柄里有个话筒,免提是不是把话筒挡住了

网友:
年轻时用过很多种免提的有绳、无绳电话机,包括当时很高档的小日本大品牌免提无绳电话机。至于免提通话质量(包括通话双方),在“硬件”方面除了“麦克风”单体的质量外,影响免提通话质量(包括双方)好与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免提播放的喇叭质量、防啸叫线路设计优劣等等。更换麦克风,有可能改善或者提升因原机上麦克风损坏造成免提通话质量差的机会。

网友:
加个会议话筒或者趴在机体上的话筒上面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买过一个中诺的插卡固话机,也一样音质很差,凑合用!

我也买过一个中诺的,质量差得一比。当天就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过一个中诺的,质量差得一比。当天就退了!

麦克风都有一定的收音方向,固话的麦克风是朝上的,俯视着对话应该是清楚的,但是稍微有点距离恐怕就被拾音孔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