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果糖定量机漏液检修

楼主(2024-09-03):
智能果糖定量机漏液检修

故障漏糖浆
拆开检查,发现是电机泵接口的油封漏,目前没有配件,重新安装下,不行购买油封

机器

拆开

拆开

油封

重新安装

网友A:
油封是什么原理?

网友:
看泄露的程度像是压力过大渗出 看出料口是否有不通畅的地方

网友B:
没看到有明显的缺损啊

网友:
看来是该换新油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是什么原理?

就是橡胶圈

网友:
换O型圈看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明显的缺损啊

一点小缝隙也看不出来,高速运转,压力作用下就漏

网友C:
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D:
这都会修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干啥用的?

店铺在奶茶定量放糖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会修   厉害

没有,只是研究下,网购设备简单维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