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个奇瑞瑞虎5的车载电脑ECU(BOSCH MOTRONIC 8917)

楼主(2024-09-03):
拆解个奇瑞瑞虎5的车载电脑ECU

网友:
反面呢?没拆开吗

网友A:
有眼不识泰山呀,前一段时间在修理厂捡到一个,看没什么用就扔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博士一如既往的好

网友:
还是博世的,我还以为国产车都用国产的呢

网友B:
几颗单片机的型号是什么?分别负责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眼不识泰山呀,前一段时间在修理厂捡到一个,看没什么用就扔给收破烂的了 ...

确实没用啊,不坏谁扔了干嘛?这个款的也确实是没啥用了

网友:
还以为要刷功率。

网友:
没啥用,就纯铝,卖铝。好一点的是航空铝 。

网友:
博世的产品啊

网友:
居然用的国外的

网友:
这么薄外壳4个螺丝就能放水,一般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眼不识泰山呀,前一段时间在修理厂捡到一个,看没什么用就扔给收破烂的了 ...

留着也没有用,这东西是和车架号绑定的

网友:
这是我的小面包上的,看着也是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颗单片机的型号是什么?分别负责什么功能?

我到是查过,右点那大的是管理发动机的,处理发动机的一些信号输入输出,左边好像是电源管理

网友:
以前的国产车,大部分都是用的博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眼不识泰山呀,前一段时间在修理厂捡到一个,看没什么用就扔给收破烂的了 ...

如果不拆件卖的话,也确实没什么用

网友C:
这个 召回过,接口处容易积水腐蚀

楼主(2025-07-05):
引用 网友C:
这个 召回过,接口处容易积水腐蚀

是的,相片的就是进水召回了,后来免费换一个新的,在汽之家有N多相关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