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22-WH2237电磁炉拆解及指示灯小改造

楼主(2024-09-03):
该电磁炉的一大特点就是恒均火加热技术,在小火力时仍保持连续加热,而不是像传统电磁炉那样采用间歇加热的方式。此外它的面板设计也比较精简,没那么多繁杂按键,操作快捷(开机后只需按两次按键即可直达某个功率档位)。

经功率插座实测,该机待机状态功耗为2.5~2.7W,最大标称功率2200W时实测功耗约1950W。貌似功率虚标已经是国产电磁炉的常态了,习惯就好。
使用中发现该机有一个小小不足:当触摸电源按键关机后,所有显示也随之全部熄灭,看起来整机就跟没插电一样,如果不仔细检查,会误以为电磁炉已经拔电了。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导致电磁炉一直插在市电上,白白消耗无谓电力。心感不爽,遂决定改动一下。

    首先进行拆机,不出意料的当然是铝线加热线盘了,其广告号称188MM加大线圈,实测有效直径为170mm左右,也算不错了。散热采用涡轮风扇,噪音控制得还可以,其他部分中规中矩。

找了一块硬盘磁铁来测试电源线上的EMC“疙瘩”,确认里面是带有磁芯的。某些偷工减料的产品就只是一个塑料造型而已。

改造思路:割断电源指示灯(LED222)与原电路板的电气连接,将其改接到+5V辅助电源上,这样只要整机插着电(不管是否启动),该指示灯就会一直亮着,起到提醒的作用。因LED222与单片机控制部分有些关联,若将其粗暴断开,恐有不利影响,懒得进一步分析线路了,直接加焊一颗贴片LED,用来顶替原LED222的作用。

改动前:

改动后:

改动后工作正常并实现了预定目标,可通过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来确认整机是否插电。

网友:
看起来加装挺简单,可以考虑如此改造

网友A:
贴片LED在背面能看到发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LED在背面能看到发光吗?

这个贴片LED只是为了延续原LED222的电气连接,不至于让单片机产生误判。不用在乎它是否发光。

网友B:
大部分厂家的电磁炉插电不工作时电源灯会一闪一闪的,不知道美的为什么喜欢全灭。
对2.x瓦的待机功耗表示怀疑,一般待机功耗2W以下,可能是你使用的测量设备精度不够。

网友:
大神啊,我也试试

网友C:
我还有个铜线圈盘,想直接替换,不知道行不行,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铜线圈盘,想直接替换,不知道行不行,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不

如果线盘到锅的距离比原来的短,可能会炸机。

网友D:
当年刚用淘宝时,第一件购买就是一个80多元的半球电磁炉,现在还在使用。

网友:
啥时候把我家的也改一下!

网友:
智能电子电表,插头插上不管用不用,电笔都会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厂家的电磁炉插电不工作时电源灯会一闪一闪的,不知道美的为什么喜欢全灭。
对2.x瓦的待机功耗表示怀 ...

不用怀疑待机功耗数据,俺测过不同电磁炉,低的有1.6W,高的有7.9W: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刚用淘宝时,第一件购买就是一个80多元的半球电磁炉,现在还在使用。 ...

老款电磁炉用的还是全铜线盘,极少损坏,使用寿命很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待机功耗数据,俺测过不同电磁炉,低的有1.6W,高的有7.9W: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 ...

JD图片显示,这款标称的待机功耗是2W,你使用的这种测量设备精度很低,测出2.7W也正常。测量待机功耗的功率计一般要使用万元级别的。待机功耗7.9W很不可思议,有可能是X电容容量太大了产生的无功功率,一般出口的电磁炉为了降低待机功耗,待机时用继电器切断X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JD图片显示,这款标称的待机功耗是2W,你使用的这种测量设备精度很低,测出2.7W也正常。测量待机功耗的功 ...

我用的计量插座是早期产品,价格较贵、用料较足,计量精度1级,不像现在的便宜货。另外此类计量插座是有功、无功都算的,所以X电容确实会影响测试结果。至于厂家标示的数据看看就好,你看看有几家能做到足功率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计量插座是早期产品,价格较贵、用料较足,计量精度1级,不像现在的便宜货。另外此类计量插座是有 ...

这种设备测量小功率误差是很大的。
起码是这种级别的功率计测出来的数据别人才认可,而且,测试时,要选较小的量程测量一段时间的能耗/工作时间。

网友:
宣称电圈直径变大作卖点!,内里省成本依然有对策的。有的明显线条之间间隙变大,稀疏,或者干脆里头一圈小线圈,外边一个线圈,中间大片空白。省线省钱,偷工减料

网友:
不同的锅对最大功率也有影响。

网友:
连称的上大牌的也用铝圈了,并且实施了多年

网友:
加个指示灯是挺好,可有的人是365天不带拔最电的,那这灯的意义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