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柏翠面包机显示屏缺笔画

楼主(2024-09-03):
机器老人翻过来敲了敲就这样了,看了一下焊点没问题,怀疑屏坏了,这种屏是带长引脚,淘宝上搜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是什么屏呢?

网友A:
LCD屏, 但是显示内容是定制的,说白了只能买拆机的了。。

网友:
索性再敲几下,看画面会有变化吗?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引脚与电路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引脚与屏幕内部的连接就不好搞了

网友:
按压下管脚看能显示不

网友:
这种屏的引脚是卡在屏玻璃上的,看下是不是引脚卡玻璃那里松动或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屏, 但是显示内容是定制的,说白了只能买拆机的了。。

功能都正常的,只是显示屏缺笔画

网友:
查引脚与线路板焊点,与屏的接脚接触,驱动集成的焊点与屏连线的箔走线(可能屏碎,线路板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都正常的,只是显示屏缺笔画

他的意思是这个屏上显示的内容都是固定好的,什么地方显示什么是在生产屏幕的时候就决定了的,专门为这款机器定制的产品,因此买不到同样的屏幕,除非你能找到同型号的拆机板子

网友:
有细小的虚焊 放大镜查查

网友B:
曾修个冰箱显示屏,也是金属脚卡屏上,再半透明的胶固定。根本没法修,又不敢拆脚,怕把玻璃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修个冰箱显示屏,也是金属脚卡屏上,再半透明的胶固定。根本没法修,又不敢拆脚,怕把玻璃拆坏 ...

问客服了,没这种配件了,只能是碰着二手旧的板子再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客服了,没这种配件了,只能是碰着二手旧的板子再说了。

玻璃脚位上没有胶的话可以考虑逐脚涂点银浆,这样接触不良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脚位上没有胶的话可以考虑逐脚涂点银浆,这样接触不良就能解决

不知道这个什么工艺,引脚像焊在玻璃上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脚位上没有胶的话可以考虑逐脚涂点银浆,这样接触不良就能解决

这种不是导电胶的,是做玻璃的时候胶封硬腿连接,  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