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P影音(内置源)

楼主(2024-09-03):
拿DIYP影音加个内置源,玩一个!
接口内置源多数为IPV6源,路由设置请打开IPV6功能,不然很郁闷的^-^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DIYP影音(内置源).apk  ,只有9.33 M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g9fUqGMOGYcAOSnykKQpg?pwd=test 提取码: test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来试试,不知道能否在4.4的系统上用

网友:
https://mmtx.lanzoul.com/i89Fd295ef4f   分享个蓝奏网盘的链接

网友:
下来试试,手机安卓提示不兼容提示后可以播放央视、卫视

网友:
安装下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A:
安卓9机顶盒安装正常,无画面黑屏,能调出菜单和频道列表,切换线路,换解码方式都没变化,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9机顶盒安装正常,无画面黑屏,能调出菜单和频道列表,切换线路,换解码方式都没变化,卸载了。 ...

能调出频道列表,无法播放,那是你的网络没有开启IPV6。
你试试频道列表下的浙江、内蒙频道(IPV4线路),如果可以播放,那证明了这点。

网友:
能调出频道列表,无法播放,那是你的网络没有开启IPV6。
你试试频道列表下的浙江、内蒙频道(IPV4线路),如果可以播放,那证明了这点。
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B:
内置的源不定啥时候就不会用了,能及时更新最好。

网友C:
有试过4.4.2的盒子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试过4.4.2的盒子能用吗?

可以的,但有部分盒子可能固件精简过度,无法获取频道列表或获取频道列表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源不定啥时候就不会用了,能及时更新最好。

这个内置源是m3u格式源在线自动转换的,应该可以用很久,估计半年内不会失效。

网友D:
怎么删掉内置源?加载速度太慢了,我删掉网址,但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删掉内置源?加载速度太慢了,我删掉网址,但是不行啊

这次这个改不了的
下次再弄成内置接口链接可改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试过4.4.2的盒子能用吗?

可以,T1盒子,用着没问题,就是加载慢

网友:
感谢楼主,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T1盒子,用着没问题,就是加载慢

这两天准备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