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测速电子狗/安全预警仪

楼主(2024-09-03):
应该是测速电子狗!封签在没拆过!拆开发现雷达的插头没插着!插电有显示有声音,过一会能自动对时!发现数码管下面有一个sim卡,好像是通过扫码后缴费才能用!不知道啥原理,长按加好键后能播报有效期序列号版本号!不知道放车上还能不能用!不知里面线为什么没插,当电子表用也不错

楼主:
这种是靠流量与GPS定位北斗定位吗?那个雷达是不是辅助的,插头不插按理说不能用吧!

网友A:
主体外壳居然是铸铝的,做工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体外壳居然是铸铝的,做工还可以啊

上面是塑料的底盘是铝的挺重的!怀疑里面的线拔掉了是为了限制用户不续费就不能用!就是只能用网络功能,网络到期不续费里面虽然有雷达但是没插线也不能用!估计是商家拔的!我给插上了,明天我试试有没有效果,估计现场收到雷达信号应该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靠流量与GPS定位北斗定位吗?那个雷达是不是辅助的,插头不插按理说不能用吧! ...

插卡用于更新地图数据   那个锌合金部分用于接收主动设备的信号  陶瓷天线是定位信号 配合地图数据实现播报

网友:
以前对付流动测速有点用

网友:
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
铝“喇叭”是主动接受交警测速仪的波,会主动的报警,针对的是流动测速,也有导入数据是对付固定测速的,“时间”是,GPS对时。
我的车就装了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也是主动侦测的,但,没有数据更新了,厂家倒闭了了

网友:
铸铝的,做工还可以

网友:
雷达电子狗现在不让用了吧

网友:
铸铝仓体,做工用料实在,可惜现在不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塑料的底盘是铝的挺重的!怀疑里面的线拔掉了是为了限制用户不续费就不能用!就是只能用网络功能, ...

电子狗 预报是靠2种方式
第一 测流动信号  也就是前面那个铝制的喇叭口
第二靠GPS 检测,固件里包含一些常见的测速点位的GPS数据,当机器检测到你朝着那个点位移动 就会自动播报

之所以拔掉喇叭口的那根线,可能是这个狗会乱叫,也就是误报

网友:
这东西也需要数据更新?

网友:
是对应雷达测速的,会提示“侦测到Ka频......”,然后就得注意有没有超速了
现在这种都淘汰了,国网基本都改为区间测速了,A到B距离确定,根据你两点通过的时间就能知道你的速度。避免你临测速踩一脚刹车规避。
回到设备本身,SIM卡是物联网卡,用于从服务器上下载测速点位置数据,这个数据是他们全国采集汇总的,这需要不小的人力财力成本,早在很多年前就倒闭了,所以它现在连不上服务器了。
除了固定的测速点外,就是那个金属的雷达探头部分,能侦测多个频段,以当今的电磁环境,它分分钟都在"误报"。

网友:
前面的那个是雷达测速。没交费也能用,只要它感应到雷达波他就叫~~

网友: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能用

网友:
是什么原理测速

网友:
现在的高德导航都带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现在没用了

网友:
内置电子眼坐标+现场流动测速监测。如果能更新数据,还是有用的。不然,只能监测交警躲在绿化带测速之类。好像误报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