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JAZZ AK992无线三模机械键盘加装无线充电

楼主(2024-09-03):
AJAZZ 黑爵 AK992 机械键盘是一款多模无线机械键盘,支持2.4G、有线和蓝牙三种连接方式。支持热插拔换轴。
因为该键盘的USB接口太紧太难插了,每次充电都不是很方便。便改之。

充电接口板,左边有一个空电池接口, 标有正负。下为正。
有两种连接方式,方式一:通过5V输出输入接线,一脚为正,三脚为负(图中红为正,绿为负)
5V输出为绿灯,如果你的无线充电板只有5V输出接口,那你只能使用方式一连接,无线充电/接收板都要支持QI标准。

方式二:另外一种方式为3.7V输出方式,直接接3.7V锂电池,接在空电池接口那。

未接电池,绿灯,接上电池红灯。

接上电池后,红灯

背面加引磁磁吸定位铁圈

充电的样子,我这无线圈太厚了,买错了,建议买那种7MM以内的厚度的那种,我这种11MM的厚度了。

网友A:
充电速度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速度如何呢?

我测试2种充电连接方式后,建议使用方式一:5V 的连接方式。
5V 这种方式充电速度比较快。和有线充基本相差不大,我用的还是5V2A充的,如果用QC/PD协议的快充 速度更快,但是发射与接收端都比较容易热,所以建议用5V2A就足够了,5V充电方式唯一的好处是这种方式能在官方软件中查看到充电状态与进度。

网友B:
估计以后有厂家出无线充电的了,成本增加不多,但是体验感真很不错

网友:
再买个充电线圈,放到鼠标垫底下,键盘放对位置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以后有厂家出无线充电的了,成本增加不多,但是体验感真很不错

增加一块的成本厂家也得掂量掂量,锱铢必较!!

网友:
无线充电不错.省事

网友C:
估计以后楼主肯定改电池,充电还是直接冲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以后楼主肯定改电池,充电还是直接冲方便。

等千年后,市场有核电池 买了,我买块核电池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