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FAST FWB505S、Mercury MWB505S 拆解

楼主(2024-09-04):
前言:个人觉得比较适合的中继设备,X鱼二手价格40左右(便宜),支持802.11ac,支持POE或者DC供电,且不怎么耗电(不带功放的MTK芯片组能不省电嘛),重点:支持连接WIFI后再发射出WIFI来,这个是大部分网桥都不支持的功能。最大发射功率22dbm,且是平板天线,体积小巧。

很多网桥设备都是只支持4地址格式(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的百度关键词“无线通信 3、4地址”),大部分WiFi设备都只支持3地址。如果拿4地址设备去连接3地址的WiFi可以正常连接但是无法上网,只有2台设备都支持4地址才能正常上网。所以拿网桥中继后发现能连接但是无法上网的就是网桥不支持3地址的问题!
FWB505S和FWB201S官网提供切换3、4地址的固件,升级一下切换到3地址就能随便中继任何WiFi了。MWB的很多设备官网不提供固件,自然不支持3地址,曲线救国的方法是用编程器备份FWB505S的固件,然后编程器恢复到MWB505S上即可。MWB505S和MWB505S硬件一模一样,就LOGO不一样。(同理,FWB201S和MWB201S硬件也是一模一样的,FWB201S是300M 2.4G,最大发射功率20dbm)
论中继WiFi稳定性,带平板天线的设备能把普通路由器吊起来打。(带平板天线的路由器有2个,H3C NX15000和他的下一款,价格离谱)

楼主:
cFeon QH16B-104HIP这个型号网上都搜索不到,多了个字母B,不知道和不带B的有啥区别?CH341A能编程这个芯片嘛?

补充内容 (2024-9-8 11:47):
341编程器+夹子即可,连芯片都不需要拆。经过实验可以把FWB505S的编程器固件编程到MWB505S上且正常使用。(芯片选QH16即可)

补充内容 (2024-9-8 17:56):
经过实验,FWB505S的固件刷到MWB505S上以后,WIFI就废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拿下来刷。用夹子刷的能开机但是WIFI直接没了

楼主:
这个中继还有个好处就是,支持实时显示信号多少,方便你调整到最佳角度及方向。

网友:
有过同款品牌

网友A:
型号后缀带S的我定义为阉割版方案,主要是端口是百兆的。
别的不说,固件清爽简单。我用了3年了还在服役。
我那个版本设备上有个主路由从路由切换开关,时间久了可能是锈蚀还是氧化引起的接触不良,导致设备一直在不停的切换状态引起网络断联,也是研究了好久才发现问题所在。设备装在高出不方便拆卸,奇葩的是这货的固件里有能屏蔽物理切换开关的选项,勾选之后继续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还真没听说过什么3地址4地址的...

二○二四年九月四日

网友:
MTK的处理器啊,集成RAM的

网友:
这类产品的体积越来越小,性能提升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Feon QH16B-104HIP这个型号网上都搜索不到,多了个字母B,不知道和不带B的有啥区别?CH341A能编程这个芯片 ...

2M的闪存吧?上编程器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
水星的产品主打性价比

网友:
这种还真的没有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后缀带S的我定义为阉割版方案,主要是端口是百兆的。
别的不说,固件清爽简单。我用了3年了还在服役。
...

是的,设置里面有选项可以屏蔽硬件开关和硬件复位键。网桥就主打一个稳定省事,可以完全不管,通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还真没听说过什么3地址4地址的...

我就是买了这个路由器,在官网搜索固件的时候发现更新日志有一个新增3地址选项,然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终于明白为啥以前买的网桥能连接就不是能上网(例如CPE500,单个无法使用必须成对使用就是因为不支持3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的闪存吧?上编程器看能不能识别

就是2M的,341+夹子就可以编程(连芯片都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
天线看着很给力啊

网友:
电子“垃圾”屯太多了也不好,其实也不少花时间

网友:
平板天线,效果很好

网友(2024-10-17):
虽然FAST 505S 和 MERCURY 505S看起来差不多,但也可能有硬件差异。TP-LINK、FAST、MERCURY三家经常有同一个型号,下面有多个硬件版本,固件都有差异,不通用,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上看到有说把FAST 505S的闪存取下焊在MERCURY505S上面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真假。
还有,不知道电脑、手机、交换机、路由器这些能不能解决不兼容WDS三地址通信的问题,比如在报文中增加上什么信息。

建议大家把能正常兼容三地址的网桥设备列个清单。比如:MERCURY 505 V1和 V3版本是兼容的。

网友:
老铁,找水星厂家要到新固件没有?
我看论坛中有要到固件解决问题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1%E6%A1%A5&page=1

已经找厂家要到MWB505S的新固件了,能够用WDS 三地址,正常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