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大神,48v电动车充电器色环电阻阻值是多少,怎么识别?谢谢大家!

楼主(2024-09-04):
请教各位大神,48v电动车充电器色环电阻阻值是多少?功率多大?怎么识别?谢谢大家!
烧了一个 ka8342芯片,两个五环电阻,一个560多,一个220多,一个5A的保险管。

网友:
PCB上那不是还有一个同样大小的电阻啊,测一下那个阻值,看位置应该是启动电阻,3842的启动电阻一般120K-150K,1W的,有时为了更可靠,会用两个电阻串联

网友A:
那个环是蓝还是紫?蓝是0.26,紫是0.27,我猜是0.27,因为常用电阻没有26,要么24要么27。不过这个采样电阻偏差一点没关系。

Ps:旁边还有一个大个头电阻,看不清色环,判断不出他俩谁是采样谁是启动。看你3842也拆了,管应该也炸了,最好搞清楚这俩电阻的两头分别是接哪里的,以方便大家帮你判断阻值。

网友:
只知道这种电阻阻值小功率大

网友:
应该是0.27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环是蓝还是紫?蓝是0.26,紫是0.27,我猜是0.27,因为常用电阻没有26,要么24要么27。不过这个采样电阻 ...

发了炸机后原始照片,和损坏部位及参数,烦劳大神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网友:
知道芯片型号,查一下对应的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外皮烧糊了,没有图纸不好确定,得对着电路图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了炸机后原始照片,和损坏部位及参数,烦劳大神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

多发一张炸掉的3842图没用,至少拍个电路板背面的图呀

网友:
看着像0.27的电阻,充电器什么牌子的,没准能搜到电路图的。

网友B:
功率管没坏?不太科学啊~

网友:
功率管应该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发一张炸掉的3842图没用,至少拍个电路板背面的图呀

背面照片上传了,烦劳大神帮忙给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没坏?不太科学啊~

还没测量,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照片上传了,烦劳大神帮忙给指点一下!多谢!

下图能看明白吗?

PS:你这个是不是第一次修的时候没有修彻底,又再次通强电才烧成这样的?提醒一下,这回坏的可不止这3个电阻、3842和MOS管,还有别的一定要找出来,试机先用直流18V跳过启动电阻来试,否则你通强电时还会再炸的,切记!

网友:
看色环是红、紫、银、红,0.27Ω的电阻

网友:
对照3842的电路图,可以用几只1欧电阻并联代换。

网友:
还有一个15欧姆的电阻应该坏了,就是连接到3842芯片6脚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