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换pdd买的大艺接口电钻垃圾电池电芯

楼主(2024-09-04):
便宜电钻带的电池太垃圾,轻飘飘的,续航时间太短。
手头正好有pdd撸的2ah电池直接换上

电池到手拆开自己打了点胶

3无电池

强迫症全部一个方向

正极贴上青稞纸

旧镍片无损拆下并压平,在剪点0.1铜带叠焊

搬出我的点焊机

开始点焊

完成,放起来吃灰。

网友:
看到这个颜色的电池皮,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泓力电池。。。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的8节电芯居然有4节是假的,可以往里面灌沙子那种

网友A:
楼主的点焊机看上去很不错啊.电池连接片是铜片?

网友B:
保护板值得改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点焊机看上去很不错啊.电池连接片是铜片?

镀镍钢带+铜带叠焊

网友:
楼主的点焊机很牛!
话说这强迫症不需要医治!

网友:
点焊机很好,焊接的点很光滑,就是要一个圆弧底的小凹坑,很牢固;其实:点焊大容量大电流放电的电池,最好在镍片下边放一层薄铜片,铜片不用太厚,点焊后和镍带连接牢固,适合大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值得改造不?

就这样吧,不想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磁20P?

对,多多买的,正好给这个电池用了

网友D:
因为是垃圾电池,所以上面的镍片都没有点焊牢固吗?

网友:
心想这东磁也行啊,不是杂牌啊/
后面发现这是新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垃圾电池,所以上面的镍片都没有点焊牢固吗?

点的很牢固,是用diy铲刀铲下来的。

网友:
我唠叨两句,一楼主这是意在换电池吗这是再秀点焊机,换电池不是目的,玩点焊机才是目的二既然楼主有点强迫症是不是那个mos管要扶正才完美!开玩笑的话楼主一笑了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镀镍钢带+铜带叠焊

好像是铜带在最面上,这样也能点焊?是什么特别的焊针?是电容做的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铜带在最面上,这样也能点焊?是什么特别的焊针?是电容做的焊机? ...

电池上面是铜带在叠原来的镍片,这样也容易点焊,用的两电容点焊机

楼主:
对 东磁的

网友F:
在亿纬旗舰店买亿纬电池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亿纬旗舰店买亿纬电池才放心

旗舰店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