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筒灯拆解为了复活损坏的爆闪LED模组灯更换高压电容

楼主(2024-09-04):
欧普筒灯拆解为了复活损坏的爆闪LED模组灯更换高压电容

不细说了,这种一体板子虽然方便,简单,但是感觉太容易热死,而且,如果元件品质不好,很容易受牵连。

网友:
为了防火牺牲了散热

网友:
这种闷烧容易坏

网友:
好焊,好焊,请留下姓名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LED省电是省电,就是有点儿寿命短

网友A:
家里有个欧普筒灯偶尔一闪一闪的,频率不是太高,懒癌晚期一直没收拾它。这样改一下散热应该会好点,能用久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欧普筒灯偶尔一闪一闪的,频率不是太高,懒癌晚期一直没收拾它。这样改一下散热应该会好点,能用久 ...

先测下高压电容,如果没有衰减,就考虑是不是有LED灯珠虚焊了。我现在办公地点头上的这个筒灯也开始间歇性闪灯了,已经告知后台更换,至于换不换,咱也不去扯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测下高压电容,如果没有衰减,就考虑是不是有LED灯珠虚焊了。我现在办公地点头上的这个筒灯也开始间歇 ...

哪天没犯病的时候拆下来收拾一下

网友:
驱动模块可以不要外壳,裸奔散热

网友:
灯珠全部热死

网友:
电容是换了,目测好多灯珠都不大行了!不一起换了?

网友:
还是散热不好

网友:
计划性报废。

要不然就是厂家要报废了

网友:
不是铝基板的话,建议降功率,避免过热。开关降压恒流频闪少。

网友:
还是以前电源分离的好,灯板紧贴散热片。

网友:
欧普还算不错的牌子,也有热死计划

网友:
现在这些LED筒灯很便宜,时间长了亮度也会减弱,所以坏了都不怎么想去修它,直接换新省心省事!

网友:
我OUT了,住的老房子没用过筒灯,筒灯还有爆闪功能?手电筒我最烦的就是爆闪功能了,一不留神就十分晃眼!取消爆闪功能又懒得折腾。

网友:
9.9元包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