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五菱S1方向盘有间隙了

楼主(2024-09-04):
车子是五菱S1,开了6年,上周送孩子到外地上学,走了段高速,感觉方向盘有好大间隙后来都不敢走了,走的国道,平时开个80码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上高速速度上来了,就感觉打方向有很大一外角度是不能控制轮子方向的,跑的时候老是校正方向。回来问了下修车的师傅说要换方向机,可能要800左右,这种问题不能紧一下螺丝吗?你说电器方面我还可以捣鼓捣鼓,这个车我还真是一窍不通,发上来就想问下有换过方向机的吗?这个东西真的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下支臂球头拉杆

网友B:
机械装置有了空行程

网友:
想办法把前轮架起来(双千斤顶),晃动一下看看有没有矿量,根据矿量找原因

网友C:
有旷量,不咯噔的响,一般不是球头。

做四轮定位,把前束角调大一点,就是认那个前轮前面朝里收多一点,就紧致了,跑直路松手不跑偏即可。

网友:
先自己搞,搞不定再去修车店,我12年福克斯朱家门锁锁扣坏了,关门扣不住,轻轻一拉就开了,自己抖音搜视频买了拆车件回来自己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下支臂球头拉杆

有一个熟点的司机也是说那个球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装置有了空行程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旷量,不咯噔的响,一般不是球头。

做四轮定位,把前束角调大一点,就是认那个前轮前面朝里收多一点,就 ...

这个可能有点专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熟点的司机也是说那个球头松了

简单一点去能做四轮定位的轮胎店就能给你查出来,花钱不多。

网友D:
百度了一下,好像s1 方向虚位是通病。

网友E:
开了6年的话一般需要检查各个球头的状态,有转向拉杆球头和下支臂球头,转向拉杆球头分内球头和外球头,内球头靠近发动机一般不容易坏,外球头靠近车轮而且活动范围大,时间长了胶套破了进水就会损坏球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方向盘虚位变大,把车升起来一查就知道了。
方向机坏的可能性很小,四轮定位偏的话会导致方向盘不容易回正,不会导致方向盘有虚位。不过换拉杆球头的话会需要做四轮定位,而且6年的车也需要做一下四轮定位了。

网友F:
开个80码合多少公里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了6年的话一般需要检查各个球头的状态,有转向拉杆球头和下支臂球头,转向拉杆球头分内球头和外球头,内 ...

你说的很在理,可惜工升车子自己没有工具,应该方向机没有问题是球头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个80码合多少公里小时

80码不就是80公里每小时吗?我随便说的,我是这样认为,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了一下,好像s1 方向虚位是通病。

真的吗?我只是抖音上看了下,好像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个80码合多少公里小时

楼主可能认为码就是公里每小时的意思

网友:
五菱没修过,车型也多不知道是哪种

修过大众的,方向机松,有齿轮纸条配合松的,可以调节,有横拉杆球头松动的,可以更换,有转向拉杆球头松掉的,也可以更换

结构其实并不复杂,先了解,再动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80码不就是80公里每小时吗?我随便说的,我是这样认为,不知道对不对啊

理论上120公里左右时速。现在约定俗成指公里时速了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还涉及安全问题,最好去4S店确定检修